[其他] 拆修玩坏的数字直流电压表头!

楼主(2020-07-05):
上集:玩坏的数字直流电压表头!?

续集:拆修玩坏的数字直流电压表头!

表头能显示单片机应该没问题
找不到对应的原理图、于是想了个笨办法、元件全部拆下来一个个测量

高清无码!!!也就那么几个贴片、多的话也就不折腾了

数码管的拆卸方式不对、硬生生把焊盘拔下来了

对着PCB抄了下板、打算用洞洞板测试
尝试了下洞洞板安排、最后无奈焊接水平不过关放弃。。。

一条路走不通、咱就走另一条、飞线!!!
测量元件发现是丝印01B的1K精密电阻开路了、也不知道便宜货质量问题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找了个1K的贴片换上
这里数码管原本是盖在元件上面的、既然飞线就索性全飞了
把焊盘全废了、数码管装反面去!
组装测试能测量电压了、电压有误差不大、因该是没用精密电阻的问题
算是修复了吧、之后买了再换上测试下!

修复后背面!
热熔胶固定!

修复后正面!

修复后测量电压9V电池误差:0.7(没有独立供电存在压降)

12V电源误差:0.4

网友:
这都修好啦,利害呀

楼主:
就几个元件不懂原理也能修、如果是单片机坏了就没法了

网友:
这种表原件很少,而且都能看到,直接在线测量就可以了。

楼主:
测量图已更新、精度一般般

网友:
总感觉你那个测量电压的方法有些问题,那个9V电池本来带负载能力就不强,还要驱动数码管。正确的做法是,万用表和电压表一起接电池上,这时候看看两表的读数。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需要一把吸锡器了哈哈

网友:
楼主真心强大啊,这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
这线飞的,海南双飞七日游啊

网友(2021-10-12):
感觉红色的没有绿色或者蓝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