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电摩报警器diy一个后备电源

楼主(2020-07-05):
现在新出的报警器很多都带后备电源,防止专偷电瓶的小偷。早期一般的电动车报警器依靠电瓶维持电力,当小偷直接剪断报警器供电或者直接偷走电瓶时这类报警器最多叫一声也就无能为力了,供电被人掐了。我的车就属于这类报警器,买一个新的不值当的,于是做了一个报警器后备电源来应对这类小偷。

啥牌的 ,好像保镖牌的,有振动 和推车报警 和电机锁 无钥匙启动。电机锁就是有人推车它就倒车,倒车它就向前,反正就是不让你动地方。

做工很山寨

敲开后

这是一颗mos 无钥匙启动靠它短接钥匙门开关为控制器提供启动信号和12vdc-dc供电。
12v dc-dc负责刹车信号和大灯供电等等。

电磁传感器,左面一颗电感,右面一个弹簧上装块磁铁,有振动电感会感应到电动势变化。

8脚433解调

lm324信号整型放大等等

单片机 信号解码和报警逻辑控制,供电由三极管组成的简易降压电路提供。

一堆三极管喇叭驱动和各种控制信号输出

喇叭,一个压电片加一个振膜放大声音。

反面什么没有,本来想在内部做文章,但是这个报警器喇叭供电直接由电瓶高压提供,低压无法驱动,只能另想办法。

针对这个报警器设计了一个后备电源,用了一块3608的升压板将4v电压升压到28v左右(这个报警器供电高于20v就能正常工作),为了在电瓶存在时不消耗4v能量,用了一颗pmos控制升压板供电使能,当有电瓶供电时,46v以上电压通过40v稳压管和电阻r2把mos栅极电位抬高到2v左右 ,mos关断 (pmos用的超低vgson,开启电压只有-1.6v左右),46v经40v稳压管后还剩6v左右,经r1 r2分压,mos栅极电压在1.98v左右。如果3-4v供电此时可以完全关断,此时升压板不耗电。当主电瓶断电,r2不再上拉mos栅极,栅极被r1下拉到低电平,mos导通升压板工作,输出30v左右电压替代主电瓶为报警器提供电源,因此可以做到主电瓶断电报警器仍旧可以报警。30v输出时40v稳压管不导通不会影响mos的正常开通,而报警器30v可以正常工作。d1防止主电瓶倒灌到升压板,d2防止电瓶断电时钥匙门开启的情况下意外为12v dc dc供电,防止升压板过载。

直接在升压板上改的,加了一颗mos, 两颗电阻 ,俩20v稳压管串联,一颗4007。

焊好后

测试,3v输入时输出28v。

输入电流3ma

升压板输出加46v以上电压时,模拟主电瓶存在的情况。

输入电流降为0,可以看到此时3v后备电源并不耗电,因此一粒电池的使用寿命基本完全取决于自身品质和自耗电。

随便找了块怀孕的锂电,容量实际还有700左右。
当成一次性电池来用,别看鼓包,放了2年电压只掉了一点点。

做好绝缘和升压板裹在一起

有好歹做了个壳子便于安放

里面用泡棉什么的裹了一下塞里面

等有时间在车上找个隐蔽的地方装好。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小偷直接把红圈的插头薅下来会怎么样

网友B:
找个隐蔽的地方装好,外面贴个标签,此处没有报警器

可调电源的背光真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偷直接把红圈的插头薅下来会怎么样

所以要找个隐蔽的地方,要是放明面上再贴个说明书那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隐蔽的地方装好,外面贴个标签,此处没有报警器

再来个快速入门手册更好

网友C:
以前报警器是用陶瓷蜂鸣片+弹簧+重锤来检测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报警器是用陶瓷蜂鸣片+弹簧+重锤来检测振动的

那种对声音也比较敏感,这种对振动敏感性更大一些,噪音误报概率较小~

网友D:
再搞个锂电池充电模块给电池充电就完美了

网友E:
N年前一样的烦恼
晚上电瓶要拿回家充电,但小偷什么偷   空车、控制器。。

那时候市面上还没锂电池的影子   几乎都是镍氢镍镉的

电子小白的自救之道:
买1个成品DC-DC升压模块、1个3AA的电池盒子,4.5能升到30v左右,够让控制器、报警器工作了。电池刚好能撑一晚上
那时小电驴几乎 都是36v的

这套升压装置的盒子最近才拆开   里面的DC模块不能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搞个锂电池充电模块给电池充电就完美了

就当一次性用了,鼓包了,这一粒估计能用几年不用换,电摩电瓶不离车的,平时这个耗电量接近零,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N年前一样的烦恼
晚上电瓶要拿回家充电,但小偷什么偷   空车、控制器。。

普通电动还好,电瓶拎走了,车子小偷都看不上眼,电摩电瓶不离车只能随车充电,有时楼下临时充个电怕遭贼,弄个备用电池防患于未然~

网友F:
学习了哈哈,这个pmos控制使能

网友:
构思很好,学习了

网友G:
这升压板静态电流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哈哈,这个pmos控制使能

兄弟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升压板静态电流挺大的

极限28v是挺大的,5v时1ma以下~

网友:
我这个马大哈,以为是给电磨做后备电源。定睛一看,原来是电摩,不是电磨。。。。。。。。

网友:
引用 网友E:
N年前一样的烦恼
晚上电瓶要拿回家充电,但小偷什么偷   空车、控制器。。

好家伙!那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就真的有人电池拿回家充电,然后控制器被偷了。

网友:
压电陶瓷喇叭可以用个小变压器升压,控制部分改低压,待机功耗应该更小些

网友:
进来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