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大金 中央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0-07-05):
       大金空调遥控器,新旧坛拆了很多,发这个贴,只是想提醒一下,测量没问题,并不表示能正常使用,这个就是例子,反正就是不发光,试接个普通LED,就能正常发光,换个新的红外管就完工了。

楼主:
装的时候要先将 键盘胶 压在液晶下面

网友:
ARC433A15?早期大金通用好似都此款

网友A:
维修达人,楼主用的表是什么型号的黄皮

网友:
用手机的拍照功能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的空调也是遥控器坏了,直接用手机的万能遥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达人,楼主用的表是什么型号的黄皮

在家,就用这两个破烂货。图中那个黄皮,无量程,是年前和一个小数字钳表8块钱一起买的。还未用过。当天在单位是用一块 20年前的 指针式MF116(可测交流电流)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家,就用这两个破烂货。图中那个黄皮,无量程,是年前和一个小数字钳表8块钱一起买的。还未用过。当天 ...

上图中的黄皮表看着挺高级,可惜没看到正面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的黄皮表看着挺高级,可惜没看到正面图片

那个放在单位的,买了一直没用。CE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放在单位的,买了一直没用。CEM的

这个牌子用的少,看表盘功能挺全的自动表

网友:
拼XIXI   10元买只万能空调遥控器。。。

网友(2022-01-06):
引用 楼主:
装的时候要先将 键盘胶 压在液晶下面

线路板上J4是什么原件?刚修了个遥控没反应,结果是J4位置焊点断了,直接去掉那小段钢丝点锡直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