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笔记本电源 户外使用,电动车锂电供电

楼主(2020-07-05):
参数:输入电压48v-60v不分极性,隔离输出19.32v   5A
100w功率,戴尔专用识别芯片DS2501用的90W的、

有输出电压电流检测,
输入电压检测,超压、低压报警,

散热片温度,
环境温度,
多级滤波,
输出空载纹波38mv
带电子负载纹波80mv
带电脑纹波300mv,
双风扇散热,
根据 温度值 调整风扇PWM,实现静音温控散热,

这次没画电路板,手工刻的,所以很不好看,但是效果还行,纹波稍大,但不影响使用,
以前在户外用电脑要看电量,要调成节能模式,有了它这回随便用,
外壳用的电动车充电器的壳子改造的,加了一层电木板增加强度
显示屏用的新款OLED  iic通信,刷新不是很快,显示点参数还是够用的,
这是输入电压隔离检测

戴尔电源识别电路

电流检测电路,用的高端检测运放

输出电压检测

输入缓冲电路,滤波容量比较大,防止电容坏掉

主控用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
焊几根线就行

OLED热熔胶固定,加了防短路塑料片

外壳开长方孔,在洗个边,装上亚克力塑料片

在写个程序就完活了
程序正在编写中,,,,
感谢大家观看
END

网友:
可否开源程序和电路图?非常感兴趣

网友:
如果需要画pcb我可以帮忙

网友:
电源直接插在72v电瓶上也可以打开笔记本,可以充电!这个对电脑电源有损坏吗?还有手机充电器插上面也可以给手机正常快充充电!

楼主:
光耦隔离检测电压的测量数据,程序以写好,使用非常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