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有两只引脚之间的电阻为50欧,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0-07-05):
两只单向可控硅,型号分别是CR3EM和CR3JM,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都是1脚和3脚(两边的两个引脚)导通,正反向测量的阻值都为40-50欧。不是坏了?

网友:
触发极电阻值不做要求。是否正常需要在工作中或者搭线路检验。

网友:
单硅Gk脚等效一个二极管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和其它机器的同型号可控硅调换了一下,确定CR3JM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