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旧移动电源外壳和QC快充模块改造一个准数控数显移动电源

楼主(2020-07-05):
一个早年的多输出移动电源,6节18650免焊接外壳,现在参数已经惨不忍睹了,改吧。
外观不错,上盖可打开换电池
老掉牙的参数了
电池仓并联改串联
加6串保护板
淘宝的QC模块
放进去比划一下位置,正合适,右边是上次做剩下的QC诱骗器板子,感谢@qrut分享的诱骗器图纸,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
上次的PCB图发出来看一下,做的时候忘了镜像
焊接,需要手工镜像,费脑子
准备外壳开孔,工具出镜,这是之前DIY的电热刀,塑料开孔简单好用
开好孔AB胶粘上
电压表也开好孔了
固定好QC模块,加了个输出开关
上盖都改造好了,直接接线盖上
默认输出5V
数控输出10V,因为QC的步进0.2V,实际9.9V
最高输出12.2V,完成。
实际使用中QC可输出3.5-12V电压,6串输入输出口可输出24V电压,有平衡充插口,基本完美。

网友A:
电热刀是怎么做的,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热刀是怎么做的,兄弟

我来回复你下:最简单的电热刀DIY,外热式的电烙铁一把,能当烙铁头塞进电烙铁加热腔的螺丝一根,合适大小的美工刀片,具体看图,网上视频截图下,看视频长累,图方便。

电烙铁60W以上

电烙铁60W以上

螺丝刚好能塞进

螺丝刚好能塞进

锯条缝隙能夹住刀片

锯条缝隙能夹住刀片

锁紧

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刀是怎么做的,兄弟

电热丝缠在刀片上就行了,要耐高温绝缘材料,我是用的MOS管的绝缘导热片,自己测试控制好电热丝的长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复你下:最简单的电热刀DIY,外热式的电烙铁一把,能当烙铁头塞进电烙铁加热腔的螺丝一根,合适大 ...

这个方法厉害了,想仿照着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厉害了,想仿照着做一个。谢谢分享!

最关键的是电烙铁没有被废,拆下改装的刀片螺丝,换上原来的烙铁头就还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是电烙铁没有被废,拆下改装的刀片螺丝,换上原来的烙铁头就还原了。 ...

说的对啊!正好前段时间到手8毛的60W烙铁可以用来改改
只要找人帮我锯个螺丝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是电烙铁没有被废,拆下改装的刀片螺丝,换上原来的烙铁头就还原了。 ...

这个方法固定也简单,某宝上也看了有电热丝,但是高温如何固定是个麻烦事,而且相对危险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复你下:最简单的电热刀DIY,外热式的电烙铁一把,能当烙铁头塞进电烙铁加热腔的螺丝一根,合适大 ...

你这个制作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复你下:最简单的电热刀DIY,外热式的电烙铁一把,能当烙铁头塞进电烙铁加热腔的螺丝一根,合适大 ...

厉害,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