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大s哪种好一点

楼主(2020-07-05):
雷克沙U盘上面的,L06b 有大s Al级别的,还有一些打了镁光,又打了大S的,这两种比较哪一种好一点?

如果拿来做硬盘的话,和淘宝上面那种所谓全新的15131比么样?

主控分别是46en和58h

网友A:
AS AL AF AR S9 S8 S7 SG 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 AL AF AR S9 S8 S7 SG SS...

又有大s,又有镁光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有大s,又有镁光标是什么意思?

原厂最后检测不过关,扔给大S处理。按照大S标分级。外观全新的拆机闪存,被写了多少次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最后检测不过关,扔给大S处理。按照大S标分级。外观全新的拆机闪存,被写了多少次就不得而知了。 ...

那么这种跟完全是大S标签的,哪个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种跟完全是大S标签的,哪个好一点?

只需要关心大S印的等级,不用管闪存之前是什么情况。原厂标降级到AF就不如大S标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关心大S印的等级,不用管闪存之前是什么情况。原厂标降级到AF就不如大S标AS。 ...

好的,原厂标降是整批降还是单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原厂标降是整批降还是单片?

这个只能找镁光去。

网友(2022-06-02):
引用 楼主:
好的,原厂标降是整批降还是单片?

测试不成功的就按片扔给SpecTek,整片晶圆有瑕疵的批量给SpecTek(SpT一般来讲收到这些晶圆都直接扔了或卖给做黑片的封装厂,也有部分晶圆被SpT封装后分级)
出厂后未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的给SpT划线去
MT回收的颗粒给大S测试通过分级打三道杠(注意这个三道杠不是划线片),没通过还是划线去
INT颗粒和上面一样,但部分颗粒会多一道抹除INT标打上同晶圆SpT标和更改ID(这是我猜的)
所以,有美光标的降级片多为已经打上标后的正片最后的一道测试没成功
划线片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是炸CE的,有些是坏块多的,有些是降速降寿的
划3道杠的要看等级(BT>UT>MB>PG)
其他的等级如下:

算了懒得打字了,网上一搜一大堆,反正颗粒上有SpecTeklogo的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好的,较差的等级大S厂连logo都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