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朗逸4个窗户无任何反应怎么检查?

楼主(2020-07-05):
自己匹配钥匙时失败4次防盗报警响了,然后熄火拔钥匙用旧钥匙不知道怎么操作报警关了,现在新钥匙配好了新旧都可以用就是四个车窗无反应了,该怎么检测呢?试过断电瓶负极没有用。

网友A:
可能要用5053联机设置吧,猜测

网友:
先查保险丝

楼主:
保险查了正常,锁跟开锁正常,其他窗户键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用5053联机设置吧,猜测

我测了只有只有上锁开锁键有12V电压,其他窗户键都没有电压。

网友:
先检查保险 然后查线路

楼主:
搞定了是配完钥匙就装了新导航,问题出在新导航配的线有问题导致的,问导航的技术支持搞不定,最后找的协议盒售后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