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开机提示LENS CAP,拆个15年前的硬盘摄像机JVC GZ-MG20AC

楼主(2020-07-05):
翻出来个硬盘摄像机,可以正常开机,显示LENS CAP故障,查了一下应该是CCD故障。
拆了看看,最后装好后多了个螺丝,不过正常开机,还是提示LENS CAP。

开机故障:

开拆!

外观:

下面的盖板先拆开:

侧面板打开,里面是硬盘:

继续拆,看到了主板:

这是还能开机,显示硬盘故障,因为硬盘已经拆了。

继续:

从上面、后面看看:

扒开主板:

主板另一面:

镜头、按键与屏幕部分:

镜头:

CCD部分:

网友:
镜头盖卡住了?

楼主:
不是,实际是CCD故障。
网上可以查到信息,通病,当时应该是可以免费更换的。

楼主:
这机子有什么可以拆了玩的呢?

25倍镜头不错,不过没办法玩啊

楼主:
有人想要拿去研究的吗?

网友:
那些个齿轮与传感器的结构看了不得不服设计师的智慧

网友A(2021-02-13):
引用 楼主:
有人想要拿去研究的吗?

想研究一下,怎么出?麻烦PM一下,谢谢。

网友(2021-05-21):
引用 楼主:
不是,实际是CCD故障。
网上可以查到信息,通病,当时应该是可以免费更换的。 ...

当时有一大批CCD全是这种问题,刚开始是偏色或花屏,然后花屏或全黑。
涉及索尼佳能JVC尼康等多个品牌。后来传出问题原因是CCD制造工厂(索尼)更改制造工艺,工艺不完善造成CCD封装内部残留了碘蒸汽,碘蒸汽逐渐腐蚀CCD内部线路引脚导致线路断线。
处理的结果当时那1-2年里,无论品牌是索尼还是佳能,在质保期或过期后的1年之内,只要是CCD出现了上述这些问题,官方维修部均免费维修更换CCD。
我的佳能A85也在质保期过后有幸黑屏并参加了免费更换CCD活动。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A:
想研究一下,怎么出?麻烦PM一下,谢谢。

这个温度过低咋回事啊,温度正常,但机器一开机就显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