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充电投光灯如何拆?

楼主(2020-07-05):
想拆开它,但是没有任何螺丝,要怎么拆呢?谁知道?谢谢。

楼主:
后面左右两边的螺丝是磁铁的螺丝,要拆开,无法入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热风枪吹太阳能板,有松动再想办法揭开太阳能板,应该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太阳能板,有松动再想办法揭开太阳能板,应该可以打开

谢谢,找个时间试一下。。。。。

网友:
看样子这个太阳能板应该只有一两瓦,噱头

网友:
只能靠暴力了,力量越大拆开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