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所谓的"德国灭蚊灯家用无辐射电式防蚊捕驱蚊神器"

楼主(2020-07-05):
拆一个所谓的"德国灭蚊灯家用无辐射电式防蚊捕驱蚊神器",天气热了蚊虫多了,经常被蚊子咬得大包小包,于是想买一个灭蚊神器,于是买了这款灭蚊神器,收到后大失所望退货前先拆开看看到底有什么内容,给大家提个醒别上当了

先看看商家吹嘘的(节选部分)

再来看看实物

包装,运单就贴在上面也沒封一下

沒有说明书就一张所谓的秘籍

配了一个5v2.1a的电源,拿在手里轻飘飘的

—个所谓的驱蚊手环,包装上沒有一个中文字,懒得打开

集蚊合

一个风扇

六个发光二极管,说是紫外线发光,天知道

整个电路板就六个LED三个限流电阻,风扇电机直通

还是个普通有刷小直流电机

通电测试电流约150mA,秘籍上写的5W,实际约0.65W

装回退货,商家沒吱声,同意退

END

网友:
有一说一,用过两个,其实开着丢那里还是有用的,放一个月还是能有十几只蚊子被吸进去,可能是我这里蚊子多吧

网友:
有时候可以。。。。。。。。

    一晚上有六个蚊子在里面。

网友:
一般这种广告吹的神乎其神的能信?还真指望什么德国工艺黑科技?
所以你在失望什么?

另外你试过效果吗?
我倒是用过,家里人买的,这个还真能灭蚊。不知道什么原理。

紫外线大概是真的,因为能把钱的荧光照亮,就是不知对蚊子有啥效果。
另外还附带一小盒,据说能放出吸引蚊子的气味。

网友:
德州高科技,试试抓几只公蚊子放里面,生物诱饵更有效:)

网友:
这个是诱捕蚊虫的,如果你当它见效快,马上抓住你就失望了,蚊子肯定叮你,也不会去围观这个这个诱捕器的,就像那个超声波,绝对的假货,这个时间长了会有效果的,我给老人买过,能抓住,效果不能立竿见影的

网友A:
都拆机了还能退货??

网友B:
产地:  揭阳.

我从来不买潮汕地区生产、组装的产品,也许因为我是广东人,对潮汕有点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拆机了还能退货??

淘宝服务这么好的吗?上次某个存储卡还是什么的帖子,还有人在还没收到货的情况下申请“退款不退货”的呢(也不知成功没,反正如果我是商家绝对不会同意的)

网友C:
谢谢提醒,其实灭蚊灯就是用紫光灯把蚊子吸引过来。再把它吹进箱内,经过长时间吹风让蚊子脱水死亡。内部有漏斗形过滤网的就行。不必追求高科技。

网友:
应该是出口产品,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去,就转内销了!

网友:
守株待兔式

另,帖子有笔误,“六个LED”,是8个LED

网友D:
现在看到动不动就是德国的,多半就是山寨货

网友:
德国蚊子少,飞得慢,基本不叮人

网友E:
头次见到有刷电机的电脑风扇,还好商家良心退货,就怕遇到易碎贴出现裂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地:  揭阳.

我从来不买潮汕地区生产、组装的产品,也许因为我是广东人,对潮汕有点了解。

买的时候根本不知那生产的,只写广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机了还能退货??

总共六颗罗丝,沒有任何防拆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次见到有刷电机的电脑风扇,还好商家良心退货,就怕遇到易碎贴出现裂缝等。 ...

这不是电脑风扇,外形有点象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其实灭蚊灯就是用紫光灯把蚊子吸引过来。再把它吹进箱内,经过长时间吹风让蚊子脱水死亡。内部有 ...

商家不是吹噓的黑科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看到动不动就是德国的,多半就是山寨货

就是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