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屋顶光伏发电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7-05):
    前几天邻居过来,让我看看网上关于屋顶上装个太阳能发电有没有负面报道 ,装一套行不行怕被骗。我就在网上搜了搜,除了营销账号发的无聊文章没查到负面报道。我倒是想到一个问题,搜了几天没找到答案现在求助网友。    就是太阳能发的电经过逆变器到电表跟村里的0.4kv连接,村里的变压器能把0.4kv变成10kv高压电吗?

销售人员说能,我怎么不相信呢?要是不能变成高压电,村里用不了发的电,是不是就卖不了了? 要是有明白人知道关于农村太阳能发电的给说说呗。山东德州的

网友:
这个好像够呛

网友A:
我们镇上以及附近镇,山上都有风力发电,企业投资的,风机转一圈发1.5度电,山顶到处都是,所有风机之间都有线连接的,直接架了铁塔。隔壁县 也有很多太阳能发电。随便看一下这投资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

冒昧的问一句,你们准备投资几千万呢?还是几百万?
投资个几万可以自己用。

作为一个普通人谈一谈吧!如果你们镇上家家都有太阳能发电,而且电量巨多,那可以找供电部门谈。

太阳能电池板12v 通过控制器 连接逆变器后可以转换成220v-240v,这肯定是可以的。市电升压成高压都是可以的,都不是问题。但是你并网发电还需要有关部门允许,签协议的,卖给电网电价可没有5毛哦。

屋顶那么大面积的太阳能发电,说句不好听的用了n年后,太阳能电池板各种器材的本钱都不知道能否收的回来。
一家屋顶一天发的电,你逆变存储起来管自己家马马虎虎,还谈什么并网发电。这么点面积 供电局都不想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镇上以及附近镇,山上都有风力发电,企业投资的,风机转一圈发1.5度电,山顶到处都是,所有风机之间都 ...

销售说他们管入网  隆泰的板子  3.7元一瓦 电价是4.7一度 按年平均日照四小时计算 五年半回本    我觉得只要太阳能电池板是好板子  能入网  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销售说他们管入网  隆泰的板子  3.7元一瓦 电价是4.7一度 按年平均日照四小时计算 五年半回本    我觉得 ...

太阳能发电政府都有补贴的,安装一定要有正规的合同,农户装的太阳能是并网在村里变压器下的,这增加了村变的供电容量,散户装的太阳能不可能逆变到高压网的,农户太阳能并网的电表显示的是他家太阳能并网功率容量,至于并网后用不用的了和农户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售说他们管入网  隆泰的板子  3.7元一瓦 电价是4.7一度 按年平均日照四小时计算 五年半回本    我觉得 ...

不知道你是哪里的,山东目前上网电价是0.3949元/度,农村的屋顶还可以申请0.05元/度的补助

网友:
成本太高了.

网友:
10年能回本算你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发电政府都有补贴的,安装一定要有正规的合同,农户装的太阳能是并网在村里变压器下的,这增加了村 ...

村里装了两户了。 我担心在不是用电高峰期村里用不了, 又不能通过村变并到10kv  ,那样的话国家电网不是赔钱吗?万一哪一天一改革,会不会发的电卖不了了。

网友:
我一个搞装修的朋友接了个70万的太阳能光伏工程,5年回本我觉得不太靠谱,理论和实际有区别的。日晒雨淋硅光板性能也会衰减老化的吧。看文档逆变器效率到达90%。

网友:
我这边的一些人吹的很厉害,感觉很不靠谱

网友:
確實在推廣光伏發電。

网友:
前两年还是可以赚点钱,有同学在电业局上班,自己在老家装了一套20KW的。平均每天发50-60度电,他说7年左右可以回本。但是这两年上网补贴电价又降了不少,加补贴应该是一块多钱,不可能有三块多那么高。
如果要你们自己出去买设备,后期靠电费收入,就不要搞了。你们没有专业知识后期设备维护都是问题。如果是对方投资设备,你们出地方,按收成比例拿钱就可以搞一搞,反正就腾个屋顶给他们用用。 总而言之,自己不要掏钱。

网友(2020-08-07):
上面的回贴我看了就是六楼回答的靠谱,我也是山东的,烟台,家里装了两个电站,一个17年装的11kw的,当时是0.3949元/度+国家补贴(补贴是并网合同起给20年)加起来一共0.98元,我11千瓦一年的发电量15000度电左右,每年收入15000左右,当时投资7万5,现在已经到手不到5万,5-5.5年我第一个电站就回本了,第二个电站15千瓦,今年四月份安装的,又投资了5万多,今年补贴是0.3949元/度+0.07一共是0.465一度电,按照安装成本跟发电量算,也是5-5.5年回本,你说的并网问题,3-8千瓦以下的电站220v并网,8kw以上是380v并网,逆变器是把直流电转换成380v交流直接传到村里的主干线路,每个电站都给配发专用账号上行电表一块,收益根据地区,结算时间不一样,一个优质电站,光伏板只要没有自然灾害,人为破坏,正常使用20-30年也不会出问题,板子厂家一般承诺保修20年,剩下的就是线路跟配套电器开关,逆变器,一般10年内也不会出问题,逆变器厂家质保5年,使用过程中看转换效率,如果明显发电量少很多就需要换台,逆变器10千瓦的价格17年时候一万多,现在3000-4000,10年后估计不会太高,如果你想安装建议用双玻板,双玻板寿命长,选大品牌的,天合,大海,瑞元鼎泰,英利等,逆变器选华为,锦浪,阳光,固德威,古瑞瓦特,别问我为啥知道这么多,因为我开公司干了两年安装商

网友:
这是我家电站到现在的发电量

楼主:
专业的回答就是详细 谢谢老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专业的回答就是详细 谢谢老哥

单晶硅大厂的板子20年寿命还是有保障的,30年也不见得就发不了电了,只是效率不高了而已,但70%的效率还是有的,勤快点清洁就是了,逆变器尽量买大功率的,大马拉小车寿命才长,何况还有线路故障短路什么的,大功率逆变器也占便宜,反正现在逆变器一天比一天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晶硅大厂的板子20年寿命还是有保障的,30年也不见得就发不了电了,只是效率不高了而已,但70%的效率还 ...

单晶其实衰减比多晶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晶硅大厂的板子20年寿命还是有保障的,30年也不见得就发不了电了,只是效率不高了而已,但70%的效率还 ...

我这边报价3.2元/瓦天合光能的  不知道贵不贵  还有怎么查组建的真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晶其实衰减比多晶的高

不管什么晶,如果层压封装不好容易(蜗牛)闪电纹,尽量挑一线大厂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