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DIY】2246en混贴闪迪15131和闪迪15158探索记录贴

楼主(2020-07-05):
大家好,我又来水币了。

今天尝试做一个盘,15131和15158混贴2246en固态U盘。

理论上id相同就有混贴的可能性,很多大厂也这么干过,在此就不一一说明了,尤其我在2258xt贴l06的固态上见过好几次混贴不同颗粒的情况,但是关于闪迪系还没有尝试过,于是今天顺便玩一玩。

闪迪15131和闪迪15158的id完全相同,对应东芝0dfk,所以为混贴提供了理论基础。

因为闪迪的数字片没有可参考的丝印,令人摸不着头脑,故突然间的心血来潮加上认真搜索,通过群友@查无此人 大水比的搜索,根据现有资料整理出了一个excel表供大家参考。(我好像还没他数码之家的好友,只能用群昵称代替了)

如果大家还知道其他的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毕竟我们能力有限了解太浅薄,我们会慢慢完善这个表方便大家查询。

首先本次实验采用的主控方案是慧荣2246en的固态U盘红板,缓存南亚256m,闪存颗粒分别为闪迪15131-128g和闪迪15158-128g。

他们ID 都是45 3C A5 93 7E D0 .

首先主控面贴15131、缓存面贴15158,
设置好后查看id。

发现id都对的上,然后直接用15131的设置开卡

成功开卡

接下来的测试环节

先插在我的台式机3.0

速度不太行,写入才375,看来还是电脑太菜了,换电脑跑个400+不是问题

然后用我n年前的低配辣鸡的破笔记本3.0跑个分

所以这个跑分就很玄学,要是论配置台式怎么也秒的笔记本渣渣都不剩,只能说各有所长?

然后跑个圈,当然没问题咯

接下来贴导热贴,在配一个骚气的壳

红配绿,真好看,不是么?(滑稽)

成品如图

难得没有翻车,本次一切顺利下车,舒适。

我是bilibili 旷野孤鹏

欢迎关注,虽然我已经鸽了很久了,哈哈。

网友A:
因为开卡软件所需参数一致,所以不可能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开卡软件所需参数一致,所以不可能翻车~

说的太绝对了,有些隐藏的东西是参数里看不到的。

就比如58xt开IM3D的同ID的降级片,虽然参数完全一样,如果等级不同,还是会报错的,当然这个问题后来被攻克了。

所以楼主的这次尝试,也完全有比较大的参考意义。

网友:
小浣熊混贴预警

网友:
混贴的多了去了,他没那时间也不可能去一个一个锤,只是跟HK杠上了

网友:
求教3267ae AD,3C,19,A3,62,25  H27Q1T8QEM6R,怎么量产
自动适配的固件不行,听说要16nmisp只在3257上找到,如果有固件的话,希望能给一个10602018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