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人知道TP-WR847N的TTL连接

楼主(2020-07-05):
请教下,有没有人知道TP-WR847N的TTL连接,想刷Superwrt Tiny,是不是TP5、TP6 和 TP2,要不要加电阻

网友:
直接上编程器

楼主:
不用编程器,用TTL可以吗

网友:
就算你TTL连接成功了,你也不知道密码登陆,除了能看到开机信息外,不能干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