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能九阳豆浆机,朋友说假的,拆开分辨一下!

楼主(2020-07-05):
库存九阳豆浆机,朋友说假的,拆开分辨一下!

拆开看看

转子和定子

控制板

变压器

看接件质量还可以 。

碳刷还很长 。

换向器铜片很厚

铭牌比较正宗。

定子线圈是铜的 ,,,怎么感觉像真货呢。。。

拆完 。

通过仔细拆,发现这货密封很好 ,线圈是铜的。
模具算精细 ,也许是真的呢,这朋友乱说,愿赌服输,赔钱

完 。

网友:
真的是假的:

网友:
"全能九阳"哈哈

网友:
感觉你这个真不像是真品。九阳豆浆机我以前拆修过,虽型号不一样,但你这个内部走线很乱配件品质看上去也不高,加热管感觉也细了一点,不过是否真品有待进一步检测。

网友:
这个是山寨九阳,英文名称都不对

网友A:
绝对是山寨货九阳了,你骗你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山寨货九阳了,你骗你朋友了

你是机器人还是真人啊?

网友:
山寨货用料比真货还厚度,可惜拆毁了

网友B:
假货无凝,九阳用的是玻纤线路板。

网友:
无线蓝牙耳机

网友:
防不胜防啊。。。。。。。。

网友:
电机是真电机,零件也是真零件,但九阳应该不是真的。
破坏性拆解有点可惜啊,不能去除加热管、绕过单片机控制电路直连电机当个粉碎加工机之类的吗?

网友:
。。。。。。。。。我也怀疑是假的。。。。。。。不过也是比较好的寨货了

网友:
电机可以 板子也可以 没名气的悲哀 要么代工要么套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无凝,九阳用的是玻纤线路板。

拆过九阳的机器,用的是带保护漆的双面板。
这是个牌子都对不上的山寨品

网友:
看板子都是一假货

网友:
黄尚说真那就是真~

网友:
哈哈,字母logo都不对,真的据说按键板都打胶的,一般修不了

网友:
九阳也有垃圾产品。以后我不会在买这个品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