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维世纪录像机升级时断电了,现在不开机了

楼主(2020-07-05):
用u盘升级时断电了,现在开机黑屏,报警长鸣,型号是nd6016 h2,谁能拆机提取个编程器固件发我试试,或者有别的修复方法也可以。问了售后说让返厂,现在想看看不返厂能修好吗

网友A:
如果这个不联网,可以刷同型号的机器固件,联网就不能刷同型号的,会出现冲突。

网友:
官网能下修复固件 放U盘里面开机自动修复系统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用编程器提取固件在刷一下

网友:
换个同型号新编程器提取固件就好了

楼主:
已经找到相同固件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看成中世纪的录像机,好古老哇

网友:
电烙铁2.8!4口快充15!液压闭门器11!石英钟45!太阳能灯4!澳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不联网,可以刷同型号的机器固件,联网就不能刷同型号的,会出现冲突。 ...

刷完确实云视通号一样,但网卡mac地址不同,后来在固件中把云视通号改回我以前自己的,刷回机器完美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