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蓝泡泡溶解装置

楼主(2020-07-05):
可乐瓶
切掉底部

一圈珍珠棉

放入蓝泡泡

放入水箱

溶解后从底部流出

网友A:
据说用这玩意要装逆止阀,防止污染自来水

楼主:
图挂了,补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这玩意要装逆止阀,防止污染自来水

你喝的是楼上的马桶水,你家马桶水是你楼下在喝。高层用户都在喝顶楼的超大马桶的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喝的是楼上的马桶水,你家马桶水是你楼下在喝。高层用户都在喝顶楼的超大马桶的水 ...

我必须喝桶装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这玩意要装逆止阀,防止污染自来水

你这样一说我都不敢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这玩意要装逆止阀,防止污染自来水

不停水不会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这玩意要装逆止阀,防止污染自来水

水箱水面一般低于进水阀出水口,所以停水不会倒流。
另我的进水管都装了过滤器(因为有智能马桶盖)

网友:
蓝泡泡有什么好处?更干净?消毒?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蓝泡泡,进水阀就坏了,不知有没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