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坛里的达人有没有可以修这个品铂X10平板

楼主(2020-07-05):
       就是图片上这个,型号品铂X10,因为想去掉双系统的选择菜单就用编程器刷了单系统的BIOS,开始没有问题,用了一段时间就花屏不开机了。刷BIOS的时候没有注意电压,一开始用的5V,后来查了文档用了1.8V才刷进去,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现在电源灯不亮,风扇转,CPU有发热。
       如果有可以维修的麻烦私信我一下,感谢!

网友:
这么高级的东西没用玩过,帮你顶别沉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选个16M的

网友(2022-08-27):
搞好了吗兄弟。。。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没刷bios,单纯的就是不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