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无法识别

楼主(2020-07-05):
      家里东芝L700的笔记本,2018年升级了SSD,原来的320G机械硬盘装在了光驱位,一直运行到今年!
     上个月笔记本总是在运行中无缘无故的关机,两三次之后,偶尔看到CPU温度达到了80度,才反应过来温度过高,自动关机保护了!准备拆机清灰,结果到主板那儿不敢下手了;过了两天,买了趁手的螺丝刀,网上看了清灰的教程,又拆了一次,把CPU风扇的灰清理两干净了!开机后,硬件识别花了好一会儿,开机进了系统才发现识别不到320G的机械硬盘了!
     拆了光驱位硬盘盒用外接硬盘盒也测试了下,在磁盘管理器里能看到硬盘,但系统还是识别不了,也没有明显的异响!又在另一台电脑试了下,也没识别不到这块硬盘,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要找电脑维修公司去修?
    想听下各位大神的意见!

网友:
不是正常关机,最伤硬盘特别是机械盘,有异响就废了

楼主:
晕 !只能去打电脑公司抢救下了!

网友:
加电没有咔哒声音,应该是主板问题,可以找块相同型号的主板试试~

楼主:
@yuren777   我在另一台电脑试了下,也没有读出来,应该跟主板没关系吧

网友:
突然断电造成的问题,估计不算严重。

如果不太在意数据的话,上MHDD扫一下,或者用DG修复一下坏道就可以。

在意数据的话就需要全盘镜像备份做数据恢复了。。。

楼主:
@techon  谢谢!听了你的分析,心里安定了很多!

网友:
楼主先把硬盘的电路板拆下来,把所有的触点都用橡皮擦擦,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yuren777   我在另一台电脑试了下,也没有读出来,应该跟主板没关系吧

他说的是硬盘的电路板

楼主:
!谢谢,涨知识了!

网友A:
数据不重要就扔了,修的价格够买10个硬盘

网友:
什么牌子的硬盘?前几天有个希捷硬盘我研究了一下,系统不认有可能是硬盘在自修复过程中,一直在重映射坏块,单独通电十几分钟试试。楼主听一下,硬盘通电应该有转动、转速稳定了会有磁头寻道的声音,没有咔咔异响,那就通着电等一会儿,也许就有奇迹发生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周末去附近的几个电脑店问了问,有个老板直接说数据恢复是暴利,没什么必要就不要弄了,有钱多买两块硬盘多备份吧!然后这周末西数4T紫盘有活动,我就下单了两块,把上次备份的希捷盘打出来理了理,好像小朋友的照片、视频还在,其它电影什么的没了就没了吧,花了两天时间把照片、视频整理好,再备份到两个盘,这下五年内应该放心了!
现在学学硬盘数据恢复知识,下次再通电看看,看能不能有奇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不重要就扔了,修的价格够买10个硬盘

你说的修是恢复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修是恢复数据吧

恢复数据的前提就是修好硬盘,恢复数据贵就贵在修硬盘,更换的部件全部要从同型号的好硬盘里拆,如果数据不重要只是想修好硬盘,你说有必要吗

网友:
320g的硬盘最多值50,如果没有重要数据就扔了吧,拯救数据的花费有可能是这个硬盘价值的100倍以上。

楼主(2020-08-07):
@fea  还留着点希望,想着自己先学学,以后有空再弄它!主要是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这个盘里还有什么数据重要的,留下来以后再看吧!谢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