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夜摊神器(LED灯牌)

楼主(2020-07-05):
为响应国家号召做准备,做个简易发光灯牌(夜摊神器),等天晴了出去摆摊去。
不怎么会发帖和排版,大家将就看吧,所用的材料:板子、草帽灯珠、电阻、micro usb母座
板子是在隔壁广告店弄的剩料,裁了一块50*30的过来,其他东西都是在网上买的,总的来说比在网上和在店里叫人订做灯牌要便宜点。
先用两张A4纸打印2个字出来,贴在板子上,然后就用手电钻钻孔,再就是焊灯和电阻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这是孔打好后的效果

用记号笔涂出字的轮廓,比较好看

看一下背面,好像可以5V输入的正极直接串个电阻,但自己用就搞好点,我是每个灯珠上串了个电阻进行降压限流

这是加电的效果,母座还没焊上去

供电打算用充电宝的5V供电,到时候焊个micro usb母座上去。买的灯珠是5mm的,工作电压为2.0V,电流15-20ma,算出来用充电宝5V供电的话每个灯珠串200欧左右的电阻。

暂时就这么多了,只做了一半,因为我买的200个电阻卖家只发给我100个,另100个今天补发给我了,还在路上,明天热熔胶枪到了,等做好了就用热熔胶固定住。

网友A:
差评,不是祖传贴膜

网友B:
周围再弄一圈跑马灯,更能吸引眼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围再弄一圈跑马灯,更能吸引眼球

弄那种闪七彩的灯珠有点难看,根本不同步,各闪各的,弄rgb灯珠还得加控制板,这又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评,不是祖传贴膜

用4.2的钻头钻了空灯珠穿不过去,还得再扩孔,扩2个字的孔手抖酸了,4个字实在不想弄,而且如果弄4个字,带出去摆在桌子上实在是大了点,这个50*30大小挺合适的

网友:
用电阻限流不是浪费电吗?可以两两串联,用5V供电问题也不大吧,或者用4.2v

网友:
等你准备好了,国家又不让摆摊了

网友:
再做个倒字,倒贴

网友C:
楼主的LED可以串起来用

如果希望更节能的话,可以用升压小模块,串多个灯

网友D:
贴膜怎么做?你要拿货的话,那么多主流手机型号全部拿一遍?我之前也想过做这个,拿货太难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膜怎么做?你要拿货的话,那么多主流手机型号全部拿一遍?我之前也想过做这个,拿货太难拿了。 ...

拿啊,所有型号的除去非常老的机型都拿,每种拿两三张,苹果的多拿点,华米OV主流机型多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LED可以串起来用

如果希望更节能的话,可以用升压小模块,串多个灯 ...

想过这种接法,但是这种接法比所有灯珠并联要麻烦,容易出错

网友:
不知道是用一支电阻省事,还是每个发光二极管用一只电阻省事。

网友:
P10  LED屏也不贵,在加广告屏控制卡,用充电宝就能供电。

网友:
5V的话直接两个LED串联就好了

网友:
直接5MM钻头钻孔,装5MM灯珠很合适,以前做LED灯箱的,各种LED灯还有上千颗

网友:
串联后用升压板供电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