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问一下 激光测距仪 出这情况算正常吗?

楼主(2020-07-05):
今天买了一个激光测试仪,但是拿到手里之后发现有点儿小问题,就想问一下大家手里的激光测距仪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第一就是开机,说明书上是指说短按开机,但是我拿到手里短按无法开机,短按后,屏幕不会开机点亮,只是瞬间会发出一束激光,每按一次,发一次激光,但是屏幕并不会开机点亮,只有长按才会开机,很奇怪,按说还没开机呢,电路应该不是没通吗,怎么会发出激光呢,所以这点特别想问下大家,是不是手里的激光测距仪也这情况。反正我手里的这个在没开机的情况下短按会发激光……

第二就是开机状态下,不按测量不发激光的情况下,这个激光测距仪仍然会持续发出一束淡淡的微红光,保持不灭,一直这样,这样是正常吗?

以上两点就是我的疑问,想咨询一下众位朋友,你们的激光测距仪也是这种情况吗,还是我手里的这个是有问题的?

网友:
刚买的问客服问厂家啊

网友:
上购买地址让坛友也撸一个帮你问问

网友:
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
至少我手上老款博世40米不是这样的,朋友的优利德也不是这样的。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hI9fopWoHKvs5LNuW0cCkQ 提取码: 6666

https://pan.baidu.com/s/1ybtut1LFTDYvp2pMyA7zIw 提取码: 6666

上面两个视频就是两种问情况的实拍,本以为可以预览,发出来后才发现是需下载,而且还要扣m币,这个非我本意啊,赶紧删了,也不会附加视频 所以传百度了。想看的可以点,,无密码的分享链接自己无法生成,只好用密码了……

其实当时有这些个毛病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问客服了,但是客服给我的回复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店家真的说了三遍……。想了想不到30块钱东西,真的是懒得折腾了。就确认收货了。反正测量距离还凑合。这个出厂默认是-4,当时用尺子测了30.5厘米,屏幕显示30厘米,误差蛮大,还好有自助校准功能。现在把这个默认-4设置调整为0或者1,感觉刚刚好(可以在-7~+7mm之间调节)。这个品牌这次发的货和它的视频宣传的不太一样,外观类似,但是在前面那个发激光和透镜的孔大小不同,透镜明显小了很多,买了这个,没几天,正好碰到晶思达这个厂家做活动,所以又入手了一个,试试发现上述毛病,晶思达这个厂家都没有出现过,感觉这才正常啊,所以怀着最后一次希望,最后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所有买的伟龙厂家的这个激光测距仪都是有这毛病的?还是仅仅我手头的这个东西有毛病……(反正也不退了,如果都是这个毛病,下次肯定不会再推荐朋友买这个了)

下面做个对比吧
伟龙厂家的有自助校准,但是块头大了些,厚度也厚了些,但是两个厂家的东西重量是一样的,前者的外观是双色做过磨砂处理的,而后者外观是单一光滑的,但是在两侧是做了波浪处理,从材质上看的话,前者比较高端,后者太LOW,对着光照就能发现这个塑料竟然反射光都不一致,明显看到杂乱无章的断层像拼接在一起一样……实际使用中,后者这种材质放在污浊地方不容易粘灰尘,而且两端做了凹凸处理,反而握在手里的防滑感觉要比前者要好,但是后者这个整体外形不是规矩的长方形,而是梯形的,前者带一个水泡水平仪,后者则没有这个功能,还有配件区别,前者送的有小包,还有一个反光板,后者没有这两种东西,水平泡这东西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感觉,目测基本靠猜,还不如买电子水平的来的靠谱……

显示方面 前者的字体相对瘦些,后者的字体矮胖一些,做了加粗处理,更加明显,前者按键挺多的,但是没有单独的声音开关,虽然滴的一声并不明显,想关闭只能在自助校准中设置,这种自助校准功能具有调整误差,开关背光,开关声音三项,而后者是有单独这个声音开关的,却没有这项自助校准误差功能。前者测量距离是三厘米高40米,后者是五厘米到50米,最后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记忆功能啊,前者这个是不论你设置前端测量后端的测量,关机后再开机恢复默认即从后端测量,而后者是你记忆了某种测量,关机后再开机,仍然保持你上次的设置。还有一句记忆数据的顺序,前者数据1是最早测量数据 20是最近测量数据 而后者正好相反,还有关于测量式的声音,前者声音小,按键就会响,测量结束,提示再响一下,就是2下,而后者声音大,按测量键不响,测量结束,会提示响一下……

网友:
几十块的测距仪能用就行了,误差自己校校就行了别要求太高,现在激光测距仪白菜价了,不行就另外买一个,那像当年只有进口的7 8千买的徕卡测距仪,,,,

楼主(2022-04-13):
激光测距仪竟然坏了,,收到货后,试机时测试了几天,测距次数最多也就20次,然后塞回原装盒子里好好的收起来,放了一年多,再拿出来测身高时,发现机器竟然坏了……坏了……!能开机,但是开机后就死机,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然后10秒左右自动关机……
附视频链接
https://www.aliyundrive.com/s/D3WYvtFhc9E

咨询伟创客服说换新需要寄回,再补15元,,这样加邮费都25元了,要是维修则是出来回邮费配件费价格更贵不划算,给售后说了当时收到激光测距仪出现的毛病,售后说只看订单时间,好吧,但是这质量真不靠谱啊。。。

吓得我赶紧拿出晶思达的测距仪,,测试一切正常啊。。虽然外观简陋之极,但是至少皮实啊。。都是存放到原盒子里,也都是放到同一个展示柜子里,这个没问题,那个伟创的却坏了,伟创的当时入手还贵了10元,这价高质量却不咋地啊。。。

其实我后来还买了个,,但是收到货后发现,,启动很慢,安装电池后,启动后还得预热一会,感觉就像X86装WIN10 小马拉大车,按个测距按键,几秒后才有反应,测速反应很慢,别家的连续测基本能1秒3~5响,这个则是3秒1响,当时咨询客服也上传视频了,客服怀疑是机器被摔或震出问题了。让换新,我想了想。还是退了。。所以也没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