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美的电磁炉,电容坏孕了

楼主(2020-07-05):
5点多朋友打来电话叫我去蹭饭,过了5分钟,我还没出门,电话又来了,说电磁炉坏了,赶紧带上上工具来看看
到他家后发现触摸不灵,开机键正常,其它几个摸不动
拆开先洗刷刷

好多年前的美的,但也是铝线盘

好多小强便便

洗干净吹干

主要是这块,触摸不灵基本是漏电导致的,

触摸功能搞定了,烧水试机,发现工作是间断的,大概烧4秒停4秒,仔细看主板上2uf的电容怀孕了  手上没配件,装起来等有配件了再修,

然后朋友从床底下掏出一个煤气灶,叫了一罐煤气来(就像叫桶装水一样方便),晚饭总算是吃上了

end

网友A:
里面有点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点恶心。。。

广东特色,到处是小强,不过他这里面是属于比较多的那种了

网友B:
这炖饭不好蹭。。。

网友:
这哥您把他清干净再拍照,还舒服点.

网友:
最恶心的就是拆这种家电,搞过一次就有阴影,以后不敢碰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炖饭不好蹭。。。

还顺带修了个落地扇,几年前199买的新科,电机是铸铝外壳的,线圈里的温度保险烧了,暂时给它短接处理, 以后有机零件就修回去,没机会就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点恶心。。。

我赞同。。。。。。还有更恶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东特色,到处是小强,不过他这里面是属于比较多的那种了

小强没事,大强需不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
看到用电磁炉做饭,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广东打工住城中村的日子

网友(2020-09-10):
看到这种做工就没兴趣了

网友:
电容坏孕了

楼主应把“怀孕”电容来个特写撒。

网友:
绝对是故意的哈哈哈

网友:
电容坏孕了

噱头,不应该在数码天地里成为一种文化撒。

网友(2020-11-21):
这个还算比较干净的了,,,

网友:
电容怀孕不用处理么?

网友:
断续加热,应该是500欧的可调电阻坏了,2UF那个有配件就换了,没配件拆了也能用,就是对其他电器干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