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浴霸智能控制面板

楼主(2020-07-05):
浴霸智能控制面板坏了,拆开看看。故障现象为,数码灯乱跳,不受控制。测试电流为40多ma,不能进入休眠状态,测试一个同类不同型号的面板,亮灯时电流20多ma,几秒后进入休眠状态。此浴霸控制面板,由两部分组成,天花板上有一个接收控制盒,与浴霸电机,灯,发热器等连接,从其电路板上取出12v,连接至下边墙上86暗盒控制面板,为控制面板提供电源,(控制信号是从这电源线走,还是蓝牙通讯不得而知)
现在请教大侠们,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这个单片机丝印被打磨,希望能介绍一下有关原理(图)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单片机的原理是就是根据程序,各I/O口输出不同的脉冲。。。。。。。

网友A:
28脚的单片机多了去了。就算知道型号,没有程序还是白瞎。反向编译也是理论方法,破解代价远高于买一个新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脚的单片机多了去了。就算知道型号,没有程序还是白瞎。反向编译也是理论方法,破解代价远高于买一个新的 ...

请教朋友,有没有恢复设置之类的管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朋友,有没有恢复设置之类的管脚呢?

一般没有。用单片机的作用就是程序保密,当然不会有恢复设置之类的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用单片机的作用就是程序保密,当然不会有恢复设置之类的后门。
...

外围元件会不会影响到单片机里边的程序呢,检查外围,有没有可能修复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围元件会不会影响到单片机里边的程序呢,检查外围,有没有可能修复它呀? ...

除了量一下供电是否正常,其他你都没法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脚的单片机多了去了。就算知道型号,没有程序还是白瞎。反向编译也是理论方法,破解代价远高于买一个新的 ...

看另一张图估计也是类似的STM8系列,一般不至于换成程序完全不兼容的那种。小家电类的打磨芯片太多了,汉芯一号估计就是这里来的灵感

网友B:
这玩意还是简单的开关控制可靠 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围元件会不会影响到单片机里边的程序呢,检查外围,有没有可能修复它呀? ...

一般能影响程序的只有晶振。对于集成晶振的,基本不受外围元件影响(或最多影响计时精度)。

网友:
用这种导电泡棉的触摸还第一次见
等牙膏ing

网友:
1、没有天线不太可能是无线通讯。
2、可能是走二总线的通讯模式,通讯和电源线共用。
3、看到两个大电容,我猜更大的可能是通讯的时候断开12V电源,利用大电容储存的能量维持单片机运转。
看看天花板上的控制盒应该可以看出来。

至于维修,只能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其他都是单片机控制,基本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是简单的开关控制可靠 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那话怎么说来着?这样做更好吗?不 这样做更贵!

网友:
话说这玩意程序其实超简单,不必破解原来的程序,我以前用过AVR的单片机(其实买个Arduino国产版就行,都弄好了把芯片移植到自己做的板子上,连编程器都省了)自己撸了一个,屏幕直接升级OLED,另外这个根部不是啥协议通讯,就是高低电位控制上面的继电器,巨简单
另外补充一点:一般电器只要不涉及精密控温、精细的动作控制,程序都不会难道哪里去,就是一个顺序控制,有时候会加一些系统硬件中断来实现伪多任务,建议学习一些单片机知识,就会发现这些万变不离其宗的

网友:
这个有点难,干脆改开关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