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LED射灯,质量可以不?

楼主(2020-07-05):
同事的LED射灯,不要了,没有名气的牌子,澳浦

网友A:
用料不错,可惜的是建准风扇磁悬浮轴承,实际是径向受力含油轴套,轴向受力导磁板,上油拆不开只能给一处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不错,可惜的是建准风扇磁悬浮轴承,实际是径向受力含油轴套,轴向受力导磁板,上油拆不开只能给一处打 ...

淘宝上看了一下还不算便宜,四五十块钱一只

网友:
早期的LED, 散热块大,还需要风冷

网友:
早期LED,喜欢加风扇。。。
后来嘛。。。就没这种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