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工程部师傅的JBL FILP 一代,非要我买配件去修,这次修的真的值吗?

楼主(2020-07-05):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捡的,脏兮兮那么多灰,丢我安防部来了。后来修好后沟通才发现,原来是他买的,当时花了700多。。。放在工作间用的,所以很脏。

已经被他拆成散件,找到原因了。

皮边老化。

另外一边烂的没那么严重。

内部。,看着电路肯定是数字功放,肯定是9、12充电,7.4电池无疑了

喇叭不是插头,而是直接插在电路板上的一个插接件。。。。 我一直搞不明白这种插接件存在的意义。

原装喇叭标签。

喇叭阻抗。表笔0.3

尸体合影

新买的喇叭到货。

巨款!!!值吗?!

喇叭。

还有二维码。喇叭阻抗4r

应该是库存东西,旁边有白色的点点。能擦掉的。一般用了很久的喇叭都会看见这种东西。

新旧合影。

磁钢比原装的短一点。

先随便把线搭上面测试。

开机

连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放一首好听的,测试一下高低音。。。。。。好吧,没有音腔,声音很难听

喇叭震动太大了!!破音了。应该是功放匹配到4欧喇叭输出功率太猛了,这种小功放一般是靠识别喇叭电阻来匹配输出功率的

找到一个报废电动车控制器

找到2r0电阻

接上

糊一坨胶固定

安装,我喇叭买的是二代的flip喇叭,所以两个螺丝孔尺寸不对,窄了,斜口钳稍微掰了一下,也是能用的

正面没有缝隙漏气就没问题

两个检查不漏气

安装

发现多出来三个螺丝。。。。。。。由于不是我拆的,我也不知道哪里的,反正有螺丝孔的地上我都打上螺丝了

完工,本次修理收费50+一瓶水。赚8元

后来跟卖家发生了一点插曲,买一个喇叭运费8元,买两个就12元了???然后我跟卖家协商,他说是实收。你信吗?

要是我肯定不修,我觉得不值。

不过这音箱音腔设计不错!!第三方喇叭上去低音也非常好!

网友A:
主板螺丝没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螺丝没拧?

主板是卡扣的

网友:
不修等于垃圾,修了,50元买不到这样的音质还有感情。

网友B:
两个喇叭估计挺重,说实收没啥问题。

网友:
说实收是哄你的,批量发货首重都是3公斤,三通一达。

网友:
只要音质不错,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
这个卖家真坑,胆子真大,竟敢坑安防部部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喇叭估计挺重,说实收没啥问题。

一斤不到

网友:
值不值主家说了算~

网友:
远古时代的JBL喇叭坏橡皮边,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这个德性。

网友C:
修好后,音质比原来会略差点吧!毕竟喇叭要差一点

网友:
我家的JBL小飞碟也烂边了,据说之前数码之家有人卖5块一个小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后,音质比原来会略差点吧!毕竟喇叭要差一点

一般也听不出来吧, 就边烂喇叭音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