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坏掉的中兴B860A救砖之路(遥控器不能使用已完美解决)

楼主(2020-07-05):
这个盒子,在我手里已经有大半年了,一直想救活,断断续续搞了几次,最近终于搞定。
关于这个盒子的前世今生,有兴趣的可以翻我以前的帖子:

山东联通 中兴860A故障求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293&extra
机顶盒里的EMMC坏了,换个新的EMMC怎样能救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899&extra=

山东联通 中兴ZXV10 B860A是否有合适的线刷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458&extra=

故障再复述一下,上电跑码显示EMMC有问题

因为也是想深入研究下EMMC,所以购入了RT809H编程器。

原盒上的EMMC拆下后,上编程器试了下,好像没坏透。

能读取boot分区,但读取用户分区时大部分时间报错CRC错误(循环冗余校验错误),偶尔又能读出来,肯定是存储介质有问题了。

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把完整的数据全部备份出来,虽然数据明显是坏的(因为上电黑屏),但至少有些底层信息应该能保留住。

前两天收了块240G坏固态,这块坏固态,是由8颗32G EMMC闪存组成的。

上图是已经拆了一颗的板子,还剩7颗。

这个固态到手后,发现问题不大,正常读写。本来就打算是拆emmc用的,所以不管好坏,直接拆了,反正手里的不缺固态。

拆下来的这颗,已经把原EMMC备份的bin文件烧进去,并且焊到板子上了,接下来就是线刷救砖了。

先说下,焊上这个emmc后,TTL的跑码信息:

和最开始相比,已经不报emmc错误了,但报了另一个错误,大体意思是“未初始化的NAND”,可能是里面不具备可启动的操作系统才报的这个错误。

线刷救砖还是用的晶晨的刷机工具USB_Burning_Tool,刷机包是kerry的,是这里下的
https://www.znds.com/forum.php?m ... 42&orderby=dateline

刷机过程就不说了,照着网上的教程来就行

烧录成功!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上电开机!

当电视显示这个画面,而不是原来的黑屏画面,我就知道,救砖基本成功了

原来只有4G的emmc,直接搞到32G,这次可以随便装应用了。

接下来当然是装几个应用了

目前的问题是原来的遥控器不好使,可能需要改系统文件重新适配,今天太晚了,抽空再研究。

分享完毕,撒花!

2020.7.7 9:45更新

昨天晚上鼓捣了半晚上,改遥控码,遥控器已经完美使用。

边按遥控器,看ttl报的错误码,边改remote.conf配置文件,最终完美解决!

网友A:
这编程器比盒子贵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编程器比盒子贵多了吧

是的,贵的多得多的多。

网友:
目前的问题是原来的遥控器不好使,不知道是啥原因,今天太晚了,抽空再研究

这个简单,随便找个耳机3.5插头,焊接一个红外二极管?还是什么发光二极管,之后手机安装APP遥控大师遥控精灵之类的,就可以下载电视盒的遥控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贵的多得多的多。

800买 的吗?O(∩_∩)O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买 的吗?O(∩_∩)O哈哈哈~

主机800,153/169座子420,221座子450,一共16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800,153/169座子420,221座子450,一共1600多

厉害了,老铁,羡慕,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800,153/169座子420,221座子450,一共1600多

这个……已经贵出天际了,不可想象啊

网友C:
新换的emmc需要编程器先写底层吗?还是直接换上空白的emmc用刷机软件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给自己找个买编程器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贵出天际了,不可想象啊

这个算便宜的,有个牌子叫景天的,那个才贵的肝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换的emmc需要编程器先写底层吗?还是直接换上空白的emmc用刷机软件刷一下就可以了 ...

我把原来备份的坏emmc的资料写进去了,要不会没有sn和imei吧

网友D:
目测楼主是土豪
我做维修的都一直没舍得买809任何系列

网友E:
遥控拿手机拍照 看看发不发信号  ,发的话,机顶盒的固件可能有差异  换个版本

网友:
我觉得是遥控码的问题,因为新刷的固件和原机固件并完全相同。
既然原机已备份,就将遥控码剥离出来,然后覆盖到机顶盒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楼主是土豪
我做维修的都一直没舍得买809任何系列

其实并不土豪,也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工具,纠结了很久。

想着接下来,扩展一下手机扩容的业务(中低端安卓机),一狠心,就把这个给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拿手机拍照 看看发不发信号  ,发的话,机顶盒的固件可能有差异  换个版本 ...

原因找到了,随着刷机包,还有固件的作者写的遥控器码替换流程

原固件只适配了2种遥控器

我手里的遥控器和这两种都不一样。

抽空再研究下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算便宜的,有个牌子叫景天的,那个才贵的肝疼

话说我又算了下,这价格都能买个小点的智能电视了吧景天的老机器我还在用,刷nor flash的,质量是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又算了下,这价格都能买个小点的智能电视了吧景天的老机器我还在用,刷nor flash的,质量 ...

便宜的都能买俩了,京东7,8百的小电视很多的。

网友:
北京季春大佬的809编程器很牛x  我很早买了一个只能支持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