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原厂配件坑爹的贵就上移花接木代替就行

楼主(2020-07-05):
比亚迪配件坑爹的贵,摆出专赚人傻钱多的态度,我可不惯这个三年不开张开张吃5年的恶嘴脸,直接移花接木治百病,,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照脚灯,里面就3个便宜LED灯珠,二个电阻,买一个要80块钱,我花3.5元用12伏的鹰眼LED灯换上去一样的用,然后节约出的钱用来买东西吃不香么?

网友A:
直接换3个led灯珠不好吗?

网友:
人家就外壳值钱,结果。。。。。

网友:
汽车灯的强项就是防雨,密封,假如进水漏电了那就完了,其内部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
你这样还不如不改。。。
丑到爆炸啊!!!

网友:
车企备着大量的零件,其实成本很高的。不备又不行,用户修车买不到配件又要骂娘。

这成本就要每一个能卖出去的零件上赚回来。反正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险公司买单。

网友:
难得那个灯坏啊,

网友:
实用是使实用,就是丑点。

网友:
肿么不直接换三个贴片呢?改成这样还不如不改,反正这灯没有也没啥影响!

网友:
这是真丑,直接换灯珠不香吗?

网友:
就是啊, 既然都拆开了, 电阻坏了换电阻, LED坏了换LED, 3.5元都省了

网友:
才八十块你就觉得贵了??买个 二三十万的奔驰拆散了你就有了百多万

网友B:
这个改的真的丑!一共就3个贴片发光管、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哪个坏换哪个,维修成本不过几分钱到几毛钱,怎样拆的反向装好,可以无损修复的,为什么要改的这么丑?

网友C:
我买个二手f3,十几年了,换了仪表里面的背景灯,led都不行了.时速表时动时不动,上网查居然是通病,传感器有问题,我直接把传感器拆碎了,里面有焊点虚焊,焊好拿胶粘起来,一样用.门锁坏了,直接拆开只换里面电机,有手艺不花钱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3个led灯珠不好吗?

呵呵,其实是自己换贴片灯珠手艺不行,焊接后的灯珠寿命短,换过几回都是这样,现在走其他路线换成品简单粗暴,使用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的真的丑!一共就3个贴片发光管、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哪个坏换哪个,维修成本不过几分钱到几毛钱 ...

不是每个非科班出身的人,能无损焊接贴片电阻,二级管,灯珠,像我就是一个一把电洛铁焊天下的人,能焊就焊,焊不了就考虑用其他方案了,,我试过用打火机拆下来的灯珠换其他地方去寿命短,新灯珠用洛铁焊接后也是寿命短,这个就是手艺活的差异,以前汽车杂志上说过,一台德国车一样的工艺流程在德国组装能跑200码,在中国组装后只能跑180码,零件与工艺流程一样的就是有差异,我的手艺提升不了是硬伤啊,泪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个二手f3,十几年了,换了仪表里面的背景灯,led都不行了.时速表时动时不动,上网查居然是通病,传感器有问 ...

我现在这个G3与F3零件通用,最大的毛病就是前左车门闭锁器坏,大概每3个月坏一次,其他的故障没有,还有就是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开启WIFI后,车的防盗系统受到影响,遥控钥匙要挨着车门上的信号接受器才能开关中控所有的车门,关闭了行车记录仪后车正常,车遥控钥匙能在30米远外遥控开关门

网友:
人家的深藏不露,而你的变成了出头鸟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