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学做PT4115 LED灯控电路 正在进行中。。

楼主(2020-07-06):
这个想法  筹备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时间静下来完成
最近电路板PCB完成  (见小帖

发帖庆祝 5D雕刻电路板成功
) 终于可以加快进度了

由于“台灯”太亮了  做个调光LED灯控制器也是现实需求,

“台灯” 是家里的顶灯换下来的灯条   约40cm的,   之前的“台灯”是一条剩了6颗在工作   亮度合适
后来又挂了一颗不亮了 就又取了一条 ,满的  太亮了哇
其实手头成品无线灯控器也有   可咱们不就是喜欢折腾的不是    老实承认 早有预谋

家里顶灯号称90W  是3条串的,曾经贪便宜淘了2个圆圈灯  圆圈灯LED颗粒不多   所以“台灯” 用的是圆圈灯的电源

做PT4115的目标  是替换LED圆圈灯电源,如果制作成功  则继续试验加入调光功能

PT4115的资料有很多 ,这里不再重复贴图
主要学习的是坛友zeze10000分享的实例 ,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PCB完全参考他的方案, 制作前再作学习

关于限流电阻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作选取,手册是这样定义的

我的情况  和zeze10000兄差不多,也是300ma左右,所以也是0.33欧左右
但我的贴片元件备料很少,直插电阻大多是1/4W的    担心板子上放不下

然后昨天想着自己绕制一个电阻算了,但随之新问题又来了  0.33欧 自己可能测不准
毫欧表也还没完成

今天材料盒里翻出电阻看了下有惊喜:正巧有0.33欧的  个头可能够塞进板子里
于是就有了目前的结果:

二极管、电感是新的,电容是拆机件
还没联电测试

继续中。。

网友A:
我家的灯都是这个芯片 输入电容要大些 芯片怕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灯都是这个芯片 输入电容要大些 芯片怕波纹

电容多大合适?
原理图中有个是稳压二极管, 但我没有贴片稳压件  不知有没有影响?

楼主:
这颗电阻焊接前没核查 包装袋上写的是0.33欧

如果不对还是得自己绕一个

网友B:
散热的铺铜要尽量大一点

网友C:
感觉你的电容容值太小了,输入输出最起码在μF级别的,最好按数据手册来选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的铺铜要尽量大一点

板上还有一块区域  准备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的电容容值太小了,输入输出最起码在μF级别的,最好按数据手册来选值 ...

还没试   不行就换

楼主:
根据楼上TX的建议   增加了散热面积,是板上唯一未使用的区域
由于我的DC模块输出有滤波电容  PT4115小板上就没再改动电容

换了个电感,之前是随手抓的1个   对照原理图好象大太多
这个LED灯驱动电路已经可以工作

那个电阻我很怀疑是3.3欧的    火大了
目前在加紧赶制毫欧表

今天发现一个很郁闷的事情:充电宝无法作为这个灯的主电源
原因不明
也许是这个充电宝的板子缘故,等找其它充电宝再试试
也许DC-DC 电路不能直接串起来用

请大佬们来分析分析

网友B:
充电宝的亏我也吃过。用小米1万充电宝测试两线电压显示模块,总是不对,只有4V输出。与卖家扯了一阵子,后来发现测3节AA电池电压又是对的。估计那东西输出谐波太大。

楼主(2021-04-10):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的亏我也吃过。用小米1万充电宝测试两线电压显示模块,总是不对,只有4V输出。与卖家扯了一阵子,后 ...

后来发现不是充电宝的问题,电源电压增加2~3v就大为改善了

记得有个帖子里发过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