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巧简约,超强待机,家装网盘必备~优越者S105A硬盘底座拆机简评

楼主(2020-07-06):
前言:
早在一年前,我就购置了一块SSD满血复活了十年老龄的华硕手提,这速度提升不是一星半点,但一顿操作后被闲置下来的机械盘也只好用作备份盘使用,所以期间也购置了一些比较实用的硬盘底座来用,而最近又拿到一款自带风扇散热功能的硬盘底座,它是啥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产品的开箱:

这款硬盘底座的包装比较硬朗,正面能清晰看到产品的外观实图。

侧面有产品的功能展示和介绍。

背部则是产品详细的物理性能参数。

开箱后发现产品外包裹有珍珠棉袋做保护。

底部夹层放置着产品的各种配件。

包括带小口的电源线、TYPE-C to TYPE-C线和TYPE to USB-A线,不过这送的线材确实非常地道,很厚实而且很软。

整机产品如下所示,有硬盘底座、电源线、TYPE-C to TYPE-C线、TYPE to USB-A线、适配器、说明书、合格证和保修卡。

产品的功能和外观细节:

硬盘座的型号为优越者S105A,外观上采用了圆角方柱的风格设计,全身外壳为瓷白色的ABS塑料制成,表面十分光滑,尺寸大小为93mm*93mm*132mm。

基本同一升水壶大小差不多。

它的内部主控采用祥硕的ASM1156和ASM1543双芯片方案,功能上可支持多系统免驱安装使用,并支持UASP加速和30min无读写自动休眠功能,可实现连续7*24小时不间断工作,具有比较强的稳定性,这对于家用网盘而言是个极佳的选择。

使用上支持双盘读写功能,但仅限2.5寸硬盘使用,这点有些局限性,但通过SATA3.0桥接USB3.0接口,可实现高达6Gbps大小的传输带宽,据官方的说法,产品实测能达到420MB/s,这样的话基本跑满普通SSD的读写速度应该不是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硬盘座最高仅支持单盘位8TB大小和双盘16TB大小的硬盘使用,基本能满足日常大容量硬盘的使用要求。而考虑到灰尘的影响,所以厂家还为此底座设计了一个对应的防尘盖,通过卡扣方式锁紧,拆装十分简易。

盘位插槽边缘通过印刷有清晰的A/B字符来标识对应的插槽,并在前端中部位置设计有一小排使用状态指示灯,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知道产品目前具体的使用状态。

而且硬盘座还支持常见的脱机克隆功能,通过长按前方克隆按钮三秒,值到上方克隆指示灯亮起,即可再一次点击克隆键就能将A盘的数据克隆到B盘,但这里B盘的容量必须大于等于A盘容量的时候才能执行这一操作,否则机子就会停机罢工,看起来也比较任性。

机子背的底部从左到右依次为TYPE-C接口、5V2A电源接口、电源指示灯和开关。

底部四周有一圈硅胶脚垫,可为机子提供良好的摆放条件,可以牢牢贴附于摆放平面而不至于轻易跌落,而它的周边还有一排镂空网设计,并内置有超薄高转速风扇,可为机子提供强效散热条件,减少因过热导致烧盘或者数据中断等状况发生,提高机子运行时候的稳定性。

产品的使用测试:

为了让产品的实际性能具有可比性,所以我拿出了另一款奥睿科的双盘位底座与之对比,将它们放置在一起,抛开防尘罩来讲,优越者的硬盘底座在体积上确实小不少,但奥睿科那款能支持3.5寸硬盘的使用,所以大点也不奇怪,但我觉得优越者要是能用透明塑料做壳的话,应该会更具科幻一些。

测试的时候采用的是西数和英特尔250GB的SSD固态硬盘,通过接入电脑端USB3.0接口,在Win8系统下进行使用,首先用CrystalDiskMark软件对优越者硬盘底座内的固态硬盘速度进行测试,发现产品基本维持在读取速度为433.0MB/S,写入速度为427.4MB/s,基本接近厂家的宣传。

而通过电脑端的固态硬盘传输一份1.6GB 的文件到硬盘底座内的固态硬盘时,测试得到产品此时的实际写入速度仅为314MB/s,速度只能说略快,很有可能是我固态硬盘使用年限较长所致,但依旧比机械盘来的快。

而向电脑SSD硬盘内传输一份1.2GB文件的时候,此时测试得到产品的实际读取速度为389MB/s,比上面测试的速度略低。

以同样的方法,在奥睿科硬盘座上测试,得到产品的读取速度为364MB/s。

而写入速度为296MB/s,速度上基本与优越者一致,所以很可能是我固态盘老化所致,因为刚买奥睿科的时候,测试速度不是这么低的。

那么优越者S105A双盘位间互传的速度为多少呢?通过插入两块SSD固态盘后进行数据传输测试,发现内部互传瞬间最高为297MB/s,速度基本可以。

那么克隆又怎么样呢?由于硬盘有250GB大小,所以花费了15分钟08秒的时间才将数据克隆完,根据时间15分钟以及250000MB容量来计算的话,产品自克隆的速度大约为277.78MB/S,克隆速度较快。

产品的拆解:

产品各部件间基本通过螺丝固定,所以拆卸过程也极为简易,首先拆卸掉底部的硅胶脚垫,露出里面的螺丝。

小心的拉出主体结构,直接就暴露出了机子内部的风扇。

看信息为深圳市泽宇诚公司生产的ZYC-6010B风扇,应该是60mm*60mm*10mm的滚珠轴承风扇,通过金属螺丝孔将其固定在主板上。

底部的主板比较干净,风扇底部正对的是产品的大主控ASM1156。

它的旁边还有个小的ASM1543。

背部可见两个sata3.0插槽,四周同样非常干净,在中间有个小闪存。

背部的开关。

前方的克隆键和排线。

总结:

优点:产品设计小巧精致,可同时支持双硬盘使用,传输速度高达6Gbps,基本满足普通SSD的读写要求,而且产品最大支持单盘位8TB及双盘16TB的存储容量硬盘使用,内部采用ASM1156和ASM1543的双芯加持以及冷却风扇的使用,可以让产品连续并稳定的运行7*24小时,使用稳定性极强,是家居网盘的绝佳选择。缺点:厂家说明书并不详细,对于克隆操作的过程连详情页都没有提及,而且产品也不支持3.5寸盘的使用,对于硬件升级爱好者而言还是多有不便。

网友A:
没看明白那个风扇吹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那个风扇吹的什么

对不起,漏了一张图,吹的是中间那个ASM1156

网友:
图解及说明挺详细

网友:
最关键是怎么拿到的?

网友:
5楼的回复很到位

网友(2020-08-20):
我只关心性价比,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