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铬钼钢和碳钢哪个更适合应用工具上

楼主(2020-07-06):
哪种材料更适合做工具。

网友:
通常来说肯定是铬钼钢比碳钢好,但有些碳钢加上好的热处理也不差

网友:
工具钢当然是s2,

网友A:
什么工具,后期看热处理方式,碳钢可渗碳,高端的热处理方式也有质量区别

网友:
只知道碳钢比较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具,后期看热处理方式,碳钢可渗碳,高端的热处理方式也有质量区别 ...

看到钢盾网线钳写着制作材料铬钼钢,所以就问问。

网友:
铬钒钢硬度高,但热处理后整体较脆,适用于冷冲压模具,如果用作工具一般都是做用料厚实的工具,成本比较高。  高碳钢适合做工具用,热处理后可以做到表层硬,里层较软,不容易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钢盾网线钳写着制作材料铬钼钢,所以就问问。

只是刀头吧,整体估计不会是。 而且铬钼钢还有很多标号,含量还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刀头吧,整体估计不会是。 而且铬钼钢还有很多标号,含量还不太一样, ...

不明白巨星公司实力应该是比三堡高,以前专做出口的,只生产一款网线钳,为什么销量低呢?反而汉龙代工的三堡销量反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