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煮蛋器由干烧改定时

楼主(2020-07-06):
手机上传,操作费劲。

便宜的煮蛋器,原理是烧定量的水,水烧干,由温控器控制停止加热。

通过试验煮蛋时间,改造成定时控制,在当地,定时612秒,煮出来的蛋刚好熟透。

底部干净很多,那些痕迹是开始时干烧留下的。

硬件是STM8控制继电器,2位数码管显示时间,过百时轮流显示百倍和十位个位。
2位无线插座,其实1位作“外壳”。

楼主:
应该算DIY版,手机操作,不易编辑,就没重新改版面,小编帮忙移一下

网友A:
我是把定时控制器装进了煮蛋器里,定时时间可调,根据室温调整定时时间,室温25°时设定为390秒.20°时为420秒~

网友:
教教我大神,我前几天刚换了一个煮蛋器的开关,本来还想发帖显摆下子呢,幸好没发,差点就被打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定时控制器装进了煮蛋器里,定时时间可调,根据室温调整定时时间,室温25°时设定为390秒.20°时为42 ...

在广东南部,常年不会太冷,所以,没有去调节。。。。预留了使用红外去调节,但懒得写代码了。已经使用2、3年了。

网友:
要改双控,定时煮+干烧保护

网友:
现在的新品已经装有定时器了,我把家里老的淘汰了,价格也不贵,小熊79元。
一个定时器也得二三十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