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线性可调电源带载能力差

楼主(2020-07-06):
这图从论坛找的,仿制两次都是带载能力差(一次用运放358,一次用运放324),交流接变压器20V绕组电压调到12V带个36W的电车灯泡掉2V,不知这个图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做成功这个图的坛友,请前辈指点下。倒数第二张图电流电位器和电流限定微调电位器都调到最大-短接输出端有6点安电流,很费神又没那么多时间折腾,夜深了本想睡觉的,睡觉前又拿电路图看了一下,把电压控制部分改了一下带载试机电压不降反而升了零点几伏(最后一图2.2K电阻接负载地改接为整流负极),单把调压电位器接负载地改接为整流地带载降得更厉害,还是没能力和精力去研究电路图了,最后感谢大家的指导和点评,电路图在我们数码之家论坛和别的论坛都找得到。

网友A:
是输出线接触不好或者太细么?猜的

网友B:
变压器太小了吧

网友:
2楼说的对,是不是变压器容量不足?

网友:
可能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或者主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吧。测一下调整管输入端的电压是不是也掉得比较多?

网友C:
为什么不用LT1083CP,效果比分立元件稳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输出线接触不好或者太细么?猜的

感谢指导!这两个可能的因数已经排除过了。

网友:
电压波动大的原因一般有:
1,硬件方面,变压器容量不足,二次线圈截面过低,线路接触电阻大,都可能造成。
2,稳压线路设计不良,补偿不当。应该选择优秀的线路和元器件。尤其采样电阻和稳压管需特别注意。

网友D:
用的是几W的变压器?

网友E:
另外,如2楼所说的,如果你测的是负载端的电压,在输出线电阻较大时,3A的电流线上压降达2V也正常。你应该测量电源输出端的电压,才能反映你的电源的负载能力。

网友:
先看一下你的线性变压器的功率是多大,或者说,是次级输出的电压和电流能否满足需求。这个是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太小了吧

这个倒不是,感谢大家的指导和点评,两次做这图都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LT1083CP,效果比分立元件稳定得多~

不错的建议,实在不行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如2楼所说的,如果你测的是负载端的电压,在输出线电阻较大时,3A的电流线上压降达2V也正常。你应 ...

是在输出端监测的电压,线损都排查过了

网友:
看错了,有连接是两个不同的地,
会不会是变压器功率不够!

电流控制的电流检测线路好像不对吧!
电流取样电阻与电流控制电路没有连接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实在不行只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几W的变压器?

应该有300瓦左右

网友F:
调整管压降和变压器整流后压降情况,如果都没问题可能出在电流检测限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整管压降和变压器整流后压降情况,如果都没问题可能出在电流检测限流啦 ...

开始我也以为是限流了,断开D9限流回路二极管,问题依旧。

网友:
要找问题,你提供的这点数据不够,很难猜的。
至少需要三个点(整流桥前、后、和输出端)的空载与满载电压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