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DB9母头,没想到内有乾坤

楼主(2020-07-06):
找了一个旧的DB9母头,本来想用来触摸屏485通讯,拆开后发现里面竟然还带电路板,奈何自己文化低,也不知道是干啥的用表测了下,应该是232协议,2脚和3脚有阻值,另一根线接的5脚

网友:
还带保险,不错

网友:
带tvs,防雷的

网友:
的确是好做工了

网友:
想用去掉就是了,D型连接器实际使用中可谓包罗万象远不止串、并口使用。

网友:
现在不太好找了~

网友:
看到AB了,估计是某个232转485用的

网友A:
那2个6V8A可能是稳压二极管,起保护作用。这个头可能就是一个过渡头,作为转接用的。

网友:
TVS,还有两个吸收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个6V8A可能是稳压二极管,起保护作用。这个头可能就是一个过渡头,作为转接用的。 ...

电阻下面还有两个,看不到型号,应该也是6V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