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泉盛UV2对讲机车载借电器

楼主(2020-07-06):
车里温度太高,对讲机带电池不敢往车里放,于是买了个借电器直接从点烟口取电。
深水宝买的

超声波焊接,撬开的瞬间我石化了。。。

7808稳压管和两个25v470uf的电容

这散热片估计都不够用

手头有两个将压板:2596和3R33,最终选了3R33,发热量小。

内部空间太小,把可变电阻放倒、接线端子去掉。
两个电容分别是25v1000uf和16v1000uf,应该没问题了。
输出电压调到8.4v和电池电压一样。

这线可真够细,连手咪线的线径一半都不到。

找了个12v电源接上,待机0.5w左右。没有驻波表只能这样测了

发射16w左右。。。UV2满攻也就5w吧,这是为何?
应该是12v适配器和降压板的损耗都算进去了吧,不太懂。

一团乱,收工。

晒晒天线手咪,菜鸟火腿,大佬莫笑。

好好的图片一传上来都变成横向了。。。

楼主:
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不一样的车,一样的econ。

网友:
这样折腾不错

网友:
那个电位器,调好电压后,拆下测电阻,然后换定值电阻。这个环境用 个人感觉不太可靠,容易断腿。因为到处都在的震动。除非你灌封了它。

网友A(2020-09-19):
降压模块支持多大电流我有三台UV2,一台装在车上,两台移动、---BG6E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压模块支持多大电流我有三台UV2,一台装在车上,两台移动、---BG6EOM

说是3A电流,2A以下随便用,给对讲机用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模块支持多大电流我有三台UV2,一台装在车上,两台移动、---BG6EOM

UV2才5瓦,要不了那么大电流,随便一个降压模块就能带,我这个都有点过盛了,而且体积太大,你用这种最高3A的足够。

网友(2020-11-30):
怎么我觉得原来的稳压管够用了呢,顶多把背后的塑料板改成铝板

网友:
发射功率是总功率的1/3左右,手台和车机都大概这个比率,其他功率是通过机器发热来损耗掉。

网友B(2022-10-05):
把功率计离对讲机远一点在测,要不用指针表测电流电压计算功率,数字表被强电磁波干扰了!

网友:
厉害,不错,有的玩了,

网友(2023-10-04):
引用 网友B:
把功率计离对讲机远一点在测,要不用指针表测电流电压计算功率,数字表被强电磁波干扰了! ...

的确如此,,,如果是钳形表,那干扰才厉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