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凌安无线S02自动量程数字电流电压表计量(检定)对比测试,附分析图表

楼主(2020-07-06):
凌安S02自动电压电流表开箱及对比测试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502
详细拆解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486

本帖为第3部分:计量(检定)对比测试
2楼最后已更新测试汇总数据及特性图,可直接跳转

标准源采用D030-III+交直流标准源,精度高于0.1mV/0.1uA

对比就用边上的优利德UT56 4位半万用表

先测试直流电流
0.1uA,都没显示

0.5uA

1uA

5uA

10uA

50uA

100uA

500uA

1mA

5mA

10mA

50mA

100mA

500mA

1A

由于S02满档4A,所以测密点
2A

3A

4A

看对比测试结果,低端和高端S02明显误差更大
楼下对比测试直流电压

楼主:
直流电压测试对比1mV

5mV

5mV这里比较奇怪,电压非常不稳定
估计是标准源的问题

10mV

50mV

100mV

500mV

1V

5V

10V

20V

测试发现S02从27~28V开始,误差就急剧增加

应该是已经达到A/D上限

负电压不能测试

S02在电压变化时,自动换挡比较慢,估计得几秒才能稳定下来

计量(检定)对比结果非常不乐观,S02的误差明显比UT56万用表大
20200708更新:
偶做了表格、曲线汇总一下,方便大家参考
测试数据汇总

电流数值曲线对比

电压数值曲线对比

从以上数据、曲线看,S02的误差比UT56万用表大多了,尤其是低端和高端部分

希望厂家能做好这块表的精度,也不枉这个项目。另外不知道厂家能否提供校正方法,好歹也自己校正来用

网友A:
不太精密的测量,够用了

网友B:
啥也不说了,别遭罪了,倒贴200包邮出给我吧,唉 不要感谢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精密的测量,够用了

那就实在对不起小数点后做这么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也不说了,别遭罪了,倒贴200包邮出给我吧,唉 不要感谢我

就是好心痛那200大洋!

楼主:
这个最多算名不副实,不是智商税了

网友C:
测得真够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得真够详细的

嗯嗯,认真做作业,也给大家个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认真做作业,也给大家个参考!

测得详细,零点,线性,精度都有详细测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最多算名不副实,不是智商税了

天生体质决定了误差,S02的AD芯片规格书已经写明0.0025-24V,超过24V后误差大很正常;电流档也只是在0.05mA-2A之间还要好一些。
作为常用仪表的话,对于元器件后续老化问题,还是比较担忧,通过拆机图看内部电阻使用,1%精度的电阻一颗都没有,随着老化步进,误差会进一步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得详细,零点,线性,精度都有详细测试

谢谢,等有时间再把数据列表汇总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等有时间再把数据列表汇总一下

顺便做个图表吧,校准源,万用表,这个表一共3条线,这样很容易看出零点,线性,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生体质决定了误差,S02的AD芯片规格书已经写明0.0025-24V,超过24V后误差大很正常;电流档也只是在0.05 ...

嗯嗯,测量范围啥的不奢求,只愿精度提高以及软件功能多点

楼主:
已更新数据汇总表,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做个图表吧,校准源,万用表,这个表一共3条线,这样很容易看出零点,线性,精度 ...

嗯嗯,已更新,多做了几条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已更新,多做了几条曲线

一目了然。
这表连标称量程都没达到。
5mv应该是校准源的问题,可以从表中去掉这些外部异常。如果做线性拟合,28v以上也可以去掉,以便分别看线性度,零点,增益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最多算名不副实,不是智商税了

嗯,形容的对!“名不副实”

网友:
从曲线看,两头误差真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