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驱动好像可以随便接几个灯珠,简单又好用,这是什么神仙驱动啊

楼主(2020-07-06):
一个3W的LED灯泡,驱动好简单啊(简单而神奇,后面会讲到),没有几个元件,就成了

2个电容一个电感

一个整流桥,一个驱动芯片,一个二极管,

简简单单的

没有几个元件

放大看看芯片

神奇的地方来了
接5个,6个,7个,灯珠,都可以,亮度也完美

再找些灯珠试试

接23个灯珠,也可以,功率变成10W左右了,

这个驱动好啊,随便接几个灯珠

这个就是驱动芯片了吧,型号9911C,只用到3只脚,这么厉害

灯珠为什么可以随便接几个?而且功率也跟着变大变小

不会因为灯珠多了带不动

难道这是万能驱动???

网友A:
应该用的是恒流三极管(或恒流二极管之类的)。一般发热比较大。

网友B:
恒流驱动嘛、只要在原件许可范围内、不管多少灯珠、都保持恒定电流、电压和功率变化电流不变。

网友:
应该是宽电压多兼容专用芯片,估计30到60串最佳,驱动损耗低一些。100串可能亮度低一些受电网波动,20串以下驱动发热变大。

网友:
恒流驱动,当然都一样了,因为给定的电流是定值

网友C:
恒流驱动和恒流源驱动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开关型恒流源,不是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流驱动和恒流源驱动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开关型恒流源,不是个电阻

有啥区别?老白来讲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驱动嘛、只要在原件许可范围内、不管多少灯珠、都保持恒定电流、电压和功率变化电流不变。 ...

这样啊,那可以只接1个灯珠吗?

网友D:
CPC4封装的非隔离恒流芯片,采用这种芯片的恒流源,一般空载电压比较高,200多V,可以带多灯珠串联光源。

网友:
忘记还有好几款芯片了,比这个更简单,一两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电感,从单灯珠到将二三十个灯珠串联都没问题,淘宝上那些当广告卖的三元五元的led灯,还包快递的那种几乎都是类似电路设计

网友:
谢谢老大精彩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C4封装的非隔离恒流芯片,采用这种芯片的恒流源,一般空载电压比较高,200多V,可以带多灯珠串联光源。 ...

测了一下,空载电压300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的是恒流三极管(或恒流二极管之类的)。一般发热比较大。

不是哦,是用9911C恒流驱动芯片

网友:
元件少是因为芯片集成了许多元件。

网友:
楼主乖哈,莫闹,,恭喜你发现新大陆

网友:
现在的恒流芯片很多种,集成度越来越高,外围原件也就少了。

网友:
这个真的简单的恒流驱动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