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打蛋器,SKG品牌,请问这个故障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楼主(2020-07-06):
老婆说打蛋器没反应,说我修修看,拆来一看,原来是电源线腐烂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电源线肯定不是纯铜的了。
以前有遇过电源线给蟑螂之类的小动物咬过的,但这个感觉是里面腐烂出来的,现在的厂家用烂真没下线了。

网友A:
老鼠啃得吧,这玩意又不是电容,不进水的话哪来的自己腐烂

网友:
这明显是铝线,通电发热氧化成粉啦!

网友:
铝线,两头密封不好,空气不断氧化进去就这样,要解决很简单,换铜线……

网友:
线芯肯定不是纯铜的  但是外皮,你这怕是老鼠肯的吧

网友:
铜包铝或者一些不是纯铜、无氧铜的劣质线时间一久就会这样(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鼠啃得吧,这玩意又不是电容,不进水的话哪来的自己腐烂

老鼠是不可能了,这外壳都没烂,老鼠不可能进得去,小虫,小蟑螂还有可能。

网友B:
铝线,有水汽进去氧化,然后发热继续氧化

网友:
会不会是齿轮什么的转动摩擦造成的?

网友:
这个肯定与线材材质和质量有关,我遇到过,全是负极连线腐烂,应该是负极起质换反应所致,正极连线没事,负极只要换成铜芯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有水汽进去氧化,然后发热继续氧化

应该是,现在厂家的用料没下线了,能省则省,很多电源线看起来挺大都没用,里面要么线芯很细,要么就用铝包铜。之前修过一台风扇也是,就这电源线断了。

网友:
觉得这东西密封性不强了

网友:
打看就知道是铝线,这种我修多了

网友:
劣质电机发热,热量传导到劣质电线皮,线皮老化加速,线皮老化开裂,水汽进入,铜、铝、水合在一起使铝线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