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帮同事拆修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7-06):
单位一同事笔记本坏了,不开机,说不要了,给我拆零件用,连电脑和电源适本器全扔给了我,我说修修看,如果修好了还给你。带回家后接通电源,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看电源适配器绿灯也亮,拔下插头,摇摇笔记本有点异响,真以为笔记本坏了(他说以前送修过),随测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发现电压漂动,在15.6V至19V之间漂移,确定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拆,说拆容易但真做还是有点难度的,先上台钳多次挤压均未果,只能用刀片慢慢撬,还好总算是无损撬开了。
经检查,是高压330V(理论上是310V)滤波电解电容损坏,先找个100u/450V日本黑金钢电解,可惜粗了,内部空间不足,以前修电动车充电器备下的高压滤波电容可惜容量只能68u嫌不足,最后在其他板子上找个82u/450V电解换上(之后因简单就没上图了),通电测试输出电压在19V且电压稳定,连接笔记本开机正常,说明笔记本本身没有问题,当天下午就还给了同事。

网友:
本来想找个借口换电脑,这下又没得换了

网友:
恭喜,技术就是这么一招一式积攒起来的。

网友A:
110为什么说坏了呢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为什么说坏了呢不懂

你没细看表,表读数是0.112nF,不是0.112F。

网友:
一坨一坨的胶清理都烦,请教不拿下电容怎么判断它有问题?

网友B:
这类电源,拆好拆,不好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源,拆好拆,不好还原~

错,相当难拆,当然是在想无损拆壳的前提下。还原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这种很难拆的,还原难度也相对很大了:titter:titter:

网友:
这辉诚的电容质量不如立隆的。

网友:
修他做啥  换新的不是更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细看表,表读数是0.112nF,不是0.112F。

0.112F=112mF=112000μF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12F=112mF=112000μF

是的,当时也没细想,F与nF之间还有mF和uF两个容量单位,谢谢指出。

网友(2022-05-11):
还是拆壳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