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120w白光BK3200高频焊台,请问怎么休眠

楼主(2020-07-06):
标120W,实际是150W的,发热回温都很快,网上拆机对比,跟200W的电路板一模一样,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19464-1-1.html,手柄原装的,里面没震动或者水银,磁吸之类,网上是按左右开机后打开休眠设置,我朋友那台可以这样打开设置,手柄一样的,里面没控制,休眠是靠程序控制,但是要调温每次都要按住三个键开机才能调温,我这台不需要就能直接调温,按左右或者三个键开机直接就是升温,没其他反应,长按中间的O是温度补偿,长按左或者右调温,参照203H长按O然后按左右也没用,控制板上有震动开关空位,试过跟传感器短接正或者负都不能休眠,其他设置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打开休眠,没休眠待机温度是6-19w左右,重点是影响发热芯寿命

网友A:
有的电烙铁休眠原装的烙铁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烙铁休眠原装的烙铁座

不需要烙铁座的,我朋友那台机用我的手柄随便烙铁座就能休眠,他那台可以设置打开休眠,我这台不行,按左右开机没设置选项

网友B:
程序不一样,看看单片机什么型号的,把你朋友的单片机程序读出来烧录到你的单片机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不一样,看看单片机什么型号的,把你朋友的单片机程序读出来烧录到你的单片机上试试 ...

atmega8,论坛看到过有加密的哦

网友(2022-07-10):
打算买一个,试试。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