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学开车,改吸顶灯翻车了

楼主(2020-07-06):
上次撸一个灯感觉很美妙,接着撸,另外一个店的。
2835 12串,亮度差点意思

亮度算够用,想到胡哥帖子说可以改取样电阻值增大电流,想到做到。原来阻值2.4欧,找来找去手头只有个1欧的。觉得自己手快没事,并了上去
结果你懂的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灯珠带个套套还真不好找故障灯,右上灯珠看到没瞬间过流烧了。新买的灯珠还在路上,本来灯就少就不短接使用了,顺便问下大神能不能再串几个灯珠增加亮度?

网友:
电源就这样固定,不怕放过烟花?

网友A:
这种便宜灯都是改小电流为延迟寿命,你确拿来加大电流

网友:
驱动这样固定?你是认真的么?

网友B:
我买回来一般减少3~4成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回来一般减少3~4成电流

怎么减电流

网友C:
减小电流要么改取样电阻要么多并块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便宜灯都是改小电流为延迟寿命,你确拿来加大电流

是的,烧了两,花五块撸了一堆2835

楼主:
增大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电流要么改取样电阻要么多并块灯板

减小取样电阻,我是减少一半,结果悲剧

网友:
这种都自己DIY啊,果然是有过人的胆识

网友:
你怎么不直接铜丝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回来一般减少3~4成电流

老兄也太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