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刚买的新日电瓶车6020充电器

楼主(2020-07-06):
之前那个用了接近5年,坏了,要换就换个好的,特地在淘宝找了家贵的买的,花了80大洋,拆开看看全灌上胶了,啥也看不到了

网友A:
你觉得你这个充电器很好吗?我却觉得你这个也是减配版的……

网友:
缩水版主板来的

网友:
省掉了EMI,但是做工还是不错的。打了胶防水防震减少故障机率,对于不会修的人来说也是好事,反正坏了自己也没能力修

网友:
一般般,不会特别好,算中规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你这个充电器很好吗?我却觉得你这个也是减配版的……

把(我却觉得去掉),他这个就是个减配版,网上买的基本都减配版,实体店里要好一点,但是价格也贵。原车配的最好。

网友:
80不如买三石的了

网友:
减掉了滤波电感。和安规电容,用了整流桥,输入输出用胶固定了,灌胶,不好修。

网友:
做工不算精致了,有待加强了

网友:
80元太贵了!

网友:
我的新日电动车配的原装充电器,坏了,本着能修就修的原则,拆开后,里面全是黑胶,一点一点的扣掉,扣到变压器的时候发现是变压器的脚虚焊了,加固了一下,复活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