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家Win7上的USB 3.0速度峰值是多少?

楼主(2020-07-06):
手上有1台i7的笔记本,Win7 64位的,看设备管理器,Intel驱动是正确安装了的。但是USB 3.0的速度只能达到250-260M读写,连300M都不到,更不用说5G带宽了。测试用的是1153E的易驱线+2246EN的固态(在主机内SATA3下测试360M/500M)。

想问问大家的情况,Win7环境,是不是还要打什么补丁之类的?

-------------------------------------------------------------------------------------

找到一篇说的比较清楚的:

https://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584.html

网友A:
uasp协议,电脑要支持,易驱线要支持,才能到不低于400m/s的速度,不支持的这个速度也很正常

ps:win8,win10自带usb3.0驱动,原生支持uasp;win7自行安装带uasp协议的usb3.0驱动

网友:
win7就是这样的,换win10就好了

网友:
上RAID0 读350写3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sp协议,电脑要支持,易驱线要支持,才能到不低于400m/s的速度,不支持的这个速度也很正常

ps:win8,wi ...

“win7自行安装带uasp协议的usb3.0驱动”

第三方扩展卡的自找驱动我明白,1153E刷带UASP的固件(140509_A1_82_40.bin)这个我明白,Intel原生的怎么搞求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自行安装带uasp协议的usb3.0驱动”

第三方扩展卡的自找驱动我明白,1153E刷带UASP的固件(140509_A ...

win7再怎么拆腾都是260到顶了,上win10吧

网友B:
芯片组是啥,u3是原生的还是桥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组是啥,u3是原生的还是桥接的?

原生的,芯片组不知道,2014年的i7。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sp协议,电脑要支持,易驱线要支持,才能到不低于400m/s的速度,不支持的这个速度也很正常

ps:win8,wi ...

如果是Win10的环境:

PCI-E 2.0的插槽,插1块PCI-E x1的USB 3.0扩展卡,不支持USAP,U口能跑到多少M?
PCI-E 3.0呢?

同样的问题,如果这块U3扩展卡支持USAP,U口能跑多少M?

网友C:
WIN10+PCI-E 2.0  2X USB3.2 GEN2 TYPE-C扩展卡,支持USAP。
asm235cm+2246en全盘读写520/450M,4K-64性能达到SATA接口下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PCI-E 2.0  2X USB3.2 GEN2 TYPE-C扩展卡,支持USAP。
asm235cm+2246en全盘读写520/450M,4K-64性能 ...

x2的插槽没有,x16的口要留给显卡。

网友:
win7就这样速度的,别挣扎了   换win10才快

网友: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一下芯片组,75以上不含才支持3u,

楼主:
找到一篇说的比较清楚的

https://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584.html

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普通的PCI-E x1 的 ASM1042A 或 NEC D720201的USB 3.0扩展卡,插在PCI-E 2.0或3.0的槽上,在Win10下能达到多少速度?

网友(2021-09-01):
USB3.0扩展卡普遍200到220之间,PCI-E 2.0 1x的带宽劈成两个USB3.0是快不起来的,再说PCI-E 2.0 1x其实也就400MB/S的最高速度,WIN7下原生USB3.0速度我过几天去做个测试

网友:
WIN7下原生USB3.0测速结果,测试环境AMD Ryzen 5 2600、MSI B450M PRO-VDH PLUS、JMS578硬盘盒、SM2258XT 240G、AMD Chipset Drivers 2.17.25.506驱动(官方WIN7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