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彻底拆解笔记本键盘

楼主(2020-07-06):
1、拆解指点杆控制板和排线
2、撕掉背面塑料膜,分上下两部分。
3、用烙铁,烫软塑料铆钉,取下键盘框架。
4、拆掉所有键帽
5、拆掉所有X支架
6、即可取下薄膜按键
7、薄膜按键是由两层(或三层)带线路的塑料膜组成。这几张膜已经压粘在一起,实在没法再拆了。
  进行了加热除湿、弯折处理,上机测试修复无果。

网友:
原来笔记本键盘还这么复杂!

网友(2022-08-28):
薄膜里面可能断线了 用导电漆或者6B铅笔能修

网友:
留着拆机备用

网友:
联想ThinkPad笔记本键盘,具体型号说不上了

网友:
具体型号说不上了

网友:
手头有几个小红帽键盘,现在可有方案排线转换用在台式机上?手感相当不错 的

网友:
有个X220,回车键突然失灵了,一番折腾后还是去买个拆机的回来

网友:
自己也换过惠普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