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论坛购买的峰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遇到问题!!!内存卡异常

楼主(2020-07-06):
5月份在论坛里购买了一个,最近一段时间出现内存卡异常的提示了,换了2种卡都一样。具体表现是,开机过几秒就有滴的一声提示音,打开APP(峰琪APP和盯盯拍APP都试过)提示内存卡异常,此时重新插卡又能正常工作,熄火断电后重新ACC上电有时又出现滴的提示音,还是提示内存卡异常。现在已经拆下了,影响使用心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排除内出卡的问题,此卡在其他行车记录仪上使用正常。难道真的是设备测试不过的才流出的,现在我都不敢买这样的机器了(已经换海康威视B1了)

还有一开始B+和ACC接到一起后发现,熄火时间就恢复出厂设置而导致不能录像存储(文件名有冲突),后来B+接的长电,ACC接点烟器保险丝才正常了。
现在又遇到内存卡异常的问题了

楼主:
说实话,这款行车记录仪清晰度是没得说,也是看着性价比高才买的

网友A:
是不是机器内部的读卡器有问题,擦试一下卡的触点和读卡器触点试试。

网友B:
拆 开修吧  这几天79的360谁收到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机器内部的读卡器有问题,擦试一下卡的触点和读卡器触点试试。

要说接触不良,可重新插卡变正常,断电重新上电就变异常,这都是静止时操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 开修吧  这几天79的360谁收到了?怎么样

不知道如何修啊?79的那个后视镜记录仪?我没买,也不喜欢后视镜式,太大影响视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修啊?79的那个后视镜记录仪?我没买,也不喜欢后视镜式,太大影响视线 ...

我觉得你的有软件就刷下 , 没有就废了  ,不可能的卡槽问题的, 要么主控问题  ,我也觉的大 , 在没碰见便宜能用的 , 你这个我没看见不然也买了。

网友:
我在那个位置装了ETC没位置装了,不想折腾拆装ETC就没买这个行车记录仪。

网友:
试过格式化一下卡吗?

网友C:
用高速卡试试,行车记录仪用低速卡容易出问题,把卡格式化了。

网友D:
你的坚持时间还挺长,我用了没两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速卡试试,行车记录仪用低速卡容易出问题,把卡格式化了。

格式化都试过,一样,用的是三星黄卡,速度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坚持时间还挺长,我用了没两星期。

你的怎么坏掉的啊?

网友E:
我也就用不到一个月烧了,清晰度是不错,就是品控差,又用用回老的了,老的用了8年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就用不到一个月烧了,清晰度是不错,就是品控差,又用用回老的了,老的用了8年没坏。 ...

看来真的是工厂流出的不良品。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优惠购里好多东西确实便宜,也买了不少,最后发再要么用不上,要么质量不行,长期用还是老老实实大品牌

网友:
便宜没好货,要没问题那79的360也不会被闲鱼给限制搜索到,还有就是,卖99让确认收货返20,这不明摆着不让试用看有问题没,肯定是有纠纷退款之类,阿里风控还是比较靠谱,12年都买过那话说n13u,简直就是电子垃圾,工厂出的不合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