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闲鱼收的智能猫眼

楼主(2020-07-06):
家里16年买的零距离牌智能猫眼,去年开始,服务不更新了,门口有人时,手机app不推送报警。
想着换一个,新的要1千多,二手先找找。闲鱼逛了几天,发现一个同类型的,莱智品牌,那个零距离应该也是他代工的。功能都好,只是
充电口脱焊,掉在里面。带邮费72元,马上拍下。昨天收到,试了一下,功能正常。
今天拆开,micro口太小,自己难焊,拆下板子,找了一修手机小店,30元焊好。

后盖4个螺丝,卡扣

小小的一块板,安卓系统,12000mah电池

红线左边红圈,掉了的充电口位

网友:
焊个micro USB接口要收30元,拿来我免费帮你焊上

网友:
5快还差不多

网友A:
说来就气人,当初我也不会焊接microUSB,找手机店帮忙。开价50,还价40。要不然不换。
回来一顿买了风枪,从此拆焊microUSB不再话下

网友:
焊这个也不是非要用风枪,刀口的烙铁也行的。

网友:
我也一样眼力不行了!这个如果焊盘正常,就把盘面抹平,涂点锡膏把座摆正热风枪加热就好了!我都这么搞!焊盘掉要飞线就不行了!

网友:
风枪  烙铁都可以就是看技术问题 30贵了  安装 外面维修价格也差不多

楼主:
老眼昏花,又没有风枪,烙铁感觉难焊,伸出的焊点很短,还是化点钱焊牢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来就气人,当初我也不会焊接microUSB,找手机店帮忙。开价50,还价40。要不然不换。
回来一顿买了风枪, ...

不过有个问题,usb插座是有塑料部分的,风枪吹不会熔化吗?如果用风枪,最好买点锡浆吧?
试过自己用烙铁焊手机尾插,可以正常用,不过我是用不值钱的非原装尾插做试验,怕搞坏。

网友:
另外这种只有2个插脚的micro座没有手机常用的4个插脚的牢固,确实容易坏。很多年前有台安卓mp4,micro口也只有2个插脚,也断过,后来花了20修好,不过再后来又坏了。

网友:
10元钱不能再多了

网友:
我曾经修华为G525手机时,木樨园那焊接USB接口换外放喇叭要80元。网上买个旋钮款便携热风焊台也就几十到一百多元,一般用微量强力助焊剂,担心腐蚀电路板用无卤素助焊剂。

网友C:
同样一个充电口,如果是评书机估计10块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一个充电口,如果是评书机估计10块就够了

如果评书机,就自己焊了,焊坏了扔,这个捡漏的,焊坏了可惜。

网友:
焊什么micro口啊,找根数据线剪了,把红黑两根线直接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建议用点热熔胶把插座固定在电路板上,防止以后再掉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B:
不过有个问题,usb插座是有塑料部分的,风枪吹不会熔化吗?如果用风枪,最好买点锡浆吧?
试过自己用烙铁 ...

这些贴片的件都要贵一些, 就贵在塑料能耐焊接温度了

网友:
这玩意电烙铁,焊丝好点一下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