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YPE-C转USB3.0只识别2.0

楼主(2020-07-06):
很久没冒泡了!设计遇到难题!请各位老友帮帮忙~
问题:
测试此转换板只能识别USB2.0,排除焊接性问题!正反面都只识别2.0传输。
请问其中还有什么其他奥秘没!
实现目标是:USB3.0转TYPE-C数据线(USB3.0 GEN1)连接连接到以下转换板后输出端接3.0U盘,(设计需要转来转去非脱裤子放屁)原理图内输入端输出端之间5V电源电路以省略!

各位老友有啥招使使请明示拜托!
材料:

连接

连接

网友A:
貌似是要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要转换芯片

我也是恐怕这样了!做USB3.0母对母转换板就行,到底是线材里的猫腻还是TYPE母座里的猫腻!

网友B:
你是不是CC脚和vbus脚之间你没加56K上拉电阻啊

网友B:
usb3.0你只需要买带九个焊点的TYPE-C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你只需要买带九个焊点的TYPE-C头就可以了,

TYPE-C母座没有9pin的吧!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CC脚和vbus脚之间你没加56K上拉电阻啊

CC和那个sub确实么有定义,百度上大篇幅的说CC和sub状态主从关系的,我想应该和传输没什么关系吧!
如果需要使用CC脚请问用上拉还是下拉那56K电阻貌似也是电流上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和那个sub确实么有定义,百度上大篇幅的说CC和sub状态主从关系的,我想应该和传输没什么关系吧!
如果 ...

树莓派4B第一版就是CC电阻的问题导致兼容性差,可以查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4B第一版就是CC电阻的问题导致兼容性差,可以查下相关资料

多谢!度娘方案是说独立CC1 CC2给电阻下拉!
测试板到了!待会试试!

网友:
usb3.0,TYPE-A头上TX+和tx-还有rx+和rx-,你是怎么对应TYPE-c那头上的TX+和TX-还有rx+和rx-的?我说说我接的把,TYPE-A头TX+我对应的是TYPE-c头A2,TYPE-A头TX-对应的TYPE-c头A3,TYPE-A头rx+对应的TYPE-c头B11,TYPE-A头rx-对应的TYPE-c头B10.感觉你应该就是没有接对TX和RX这一组线,所以识别不出来3.0

网友B:
TYPE-c端的TX+和tx-也就是A2和A3还有rx+和rx-也就是B11和B10是一组,另一组TX+和tx-就是A11和A10,rx+和rx-就是B2和B3。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c端的TX+和tx-也就是A2和A3还有rx+和rx-也就是B11和B10是一组,另一组TX+和tx-就是A11和A10,rx+和rx- ...

恩恩这个很清晰,我原来理论上也是这么想的TX组4条
RX组4条
D+D-各一条
电源加上GND就大功告成了,可...........无语问苍天~

原BUG板上的TX+/TX-/RX+/RX-不管是A面还是B面都能和USB3.0母座是导通的!
但就是无法识别3.0模式!
用今天到的测试板焊接后也是一样不能识别3.0模式~

测试中发现线材的CC端总有一面是悬空另一面对地73K.

网友B:
你用什么来检测是不是3.0模式的?在不行你就换一个设备来检测看看,还有换一下你那个3.0的短线试试,不能老是在接线这个问题上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来检测是不是3.0模式的?在不行你就换一个设备来检测看看,还有换一下你那个3.0的短线试试,不能老 ...

参考设备:自制NS1081的U盘,单插主机是3.0,接转换板就2.0。判断3.0模式方法:
1.速度40m写入是70m读取。
2.另外芯片无忧显示也直观,是使用短线测试的!
3.断开D+ 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来检测是不是3.0模式的?在不行你就换一个设备来检测看看,还有换一下你那个3.0的短线试试,不能老 ...

线材至今未找到有24pin的!都是手机快充那种!烦啊!这线材还老贵的!
线材外部测试内部有电阻上拉下来未知是不是三极管控制,这线材剥皮抽筋有点舍不得!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便宜的硬盘线剥皮抽经也心疼!
线内部估计是个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材至今未找到有24pin的!都是手机快充那种!烦啊!这线材还老贵的!
线材外部测试内部有电阻上拉下来未 ...

手机充电线大部分是2.0的,斐讯h1硬盘盒自带的那根type c线是3.0的,建议你买根确定是3.0的typec线再测试一下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看看这个线材。没有满pin的线材吧,这个链接是21芯的成品CtoC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Type-c公头 USB3.1夹板 USB-C镀金插头带PCB板焊线式接口 DIY散新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bjfh6v91df
这个链接里的直接吧usb公头换成母头就成。0.8一个你买不了不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usb3.0线材绝对壮士的线材你值得应有价格不贵运费贵,我买的这个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