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启动打火时点烟器会断电 加个电容 二极管?

楼主(2020-07-06):
汽车打火启动瞬间点烟器总断电  看网上介绍说加个25v的电容  加个二极管    请问怎么加  电容是并联在电源把  然后二极管怎么接  一根线串个反的二极管一根线串个正的二极管还是怎么样  还有看到说要防止电容回流给车供电  车是2伏的电瓶  用电要12v到24v之间就行  请问怎么接

网友A:
给楼主一个简图: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正常工作的时候,二极管的功耗可不小

网友:
万一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简图:

大师 车点烟孔电压是24v  音响用电电压是12~24v之间  看你画的电路图把二极管串在点烟器前面是什么用 不是应该串在电容引脚上吗?  按你图上的做 电容输出给音响的是直流电吗? 电容也有正负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简图:

就打火断电一秒 只用供电两三秒用一个这规格的电容可以吗    电容标识35v 是什么意思
电容输出35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打火断电一秒 只用供电两三秒用一个这规格的电容可以吗    电容标识35v 是什么意思
电容输出35v吗  ...

耐压35v。
楼主看样子没有一点基础,不建议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打火断电一秒 只用供电两三秒用一个这规格的电容可以吗    电容标识35v 是什么意思
电容输出35v吗  ...

这要看你的点烟器是给什么设备供电,估计,如果用电设备的工作电流不超过200毫安的话,用这个电容保持几秒钟10伏以上电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35v。
楼主看样子没有一点基础,不建议动手。

都是没基础到有基础

网友C:
点烟器上插了行车记录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烟器上插了行车记录仪吗?

插了个12v的了A蓝牙音箱

网友D(2020-09-18):
如果只是不想蓝牙音箱断电的话,还不好给音箱加个电池简单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不想蓝牙音箱断电的话,还不好给音箱加个电池简单直接

我觉得应该是蓝牙音箱受到了启动电流冲击的影响造成的自我保护,建议在音箱里加个电容好了。

网友:
换个思路吧
车上的某些电路在启动瞬间是不断电的
我的车,顶灯里面有一根线是启动不断电,并且解锁自动通电,锁车以后13分钟自动断电的,所以我把记录仪、电压表都从顶灯取的电

网友:
二楼这个图就可以,起动时由于起动机的功率太大导至点烟器的电压快速降低,加了电容就相当于加了一组电池专门给点烟器供电,二极管是起到防止电容电流回流去起机,所以必须有,容量和点烟器的耗电量成正比,耗电多的话电容容量就得选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