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有问题,启动器拆

楼主(2020-07-06):
海尔冰箱有问题,送电后启动几秒钟,就“哒”一声响,没声音了,过几分钟,又启动,又“哒”一声响,如此反复,摸压缩机烫手。请问是什么地方坏了?拆了启动器,本地买不到替换的。

网友A:
压缩机坏了机率大

网友:
这是保护动作。压缩机可能真的坏了

网友:
拼夕夕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坏了机率大

这可怎么办

网友:
拆下的pTC摇一摇

网友:
这是启动器坏了!ptc启动器都一样!就是外形不一样!买一个通用的装上

网友:
拆开看看呵。测测压机三脚阻值看看。前几天,坛友测另一个,18Ω左右。参考

网友:
估计是启动器里面的那个PTC芯片坏了,就是圆形的那个东西,如果破损了大概就会这样。

你可以测试那个PTC的电阻,常温下如果不超过50欧姆就是正常的,远远大于500姆以上,甚至是OL的话就换这个小东西就行。

随便买一个阻值接近你原来的那个PTC启动器,小心拆出PTC芯片换上就能用

网友:
压缩机应该没坏,启动器坏了,我家的冰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修过。

楼主(2020-09-16):
最后原因是电容坏了,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