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结构不常见的小直流风扇

楼主(2020-07-06):
前几天改造一个旧仪器,里边拆出一个小风扇来,年久脏污,轴似乎有点干了。正想擦干净抹点油。结果发现这个风扇结构还真没怎么见过,索性发给大家看一看。

外形,型号如图。12V0.1A的。

撕开标签,固定方式与其他无异

底面

打开转子看看,感觉到不一样了么。

反过来看看,真不一样了吧。两个老大的线圈,没有硅钢片。磁场方向垂直轴向。转子磁铁径向面积大。线圈下边板子上应该有控制元件,不拆开基本看不见。不过还是先不拆吧。

发个网上找的平常见得多的风扇对比一下

上边还带个滚珠轴承

抹点油,装起来看看,12V电流60ma

功率0.74W,估计是年老了,跟额定差多了。电源是新做的,这个风扇就是上边拆下来的。以前是个12V充电器。

现在这种结构的风扇很不常见,估计是效率结构不算好吧。起码比较废铜。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是第1次看到。

网友A:
很老的结构了!除了少数特殊电机外已没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结构了!除了少数特殊电机外已没在用!

记得好像一些随身听里的电机用的这种结构

网友:
好像以前的软驱主轴电机的线圈也是这样绕的,不过线圈数量更多

网友:
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国外拆解视频,只不过4个线圈非对称,留出一两个空位安装霍尔,转矩脉动噪音应该比较小。我拆烂过一个边长4厘米小建准风扇,大概是微风扇极爪电机袖珍版,上下都是两极爪铁芯,掰开后中间一个线轴式绕组,最底部大概是477单霍尔芯片单相无刷驱动。

网友:
那个见过,电脑风扇

网友:
这结构的风扇还是第一次看到,我拆过的都是后一种四线圈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的风扇,罩极220的一到是见过。

楼主:
发现Walkman的电机结构跟这个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