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锂电手枪钻电池包增加平衡充

楼主(2020-07-06):
2018年买了一把“龙韵12V锂电钻,用着感觉还行。这次把电池充电增加平衡充功能。拆掉电芯,上、下二截外壳

上、下外壳上靠上壳下三个扣与下壳连接

三节18650 1300mAh锂电池

电池组上端的保护板,保护板上有5.5充电插座,可以用12V电源充电。

俯视保护板

座充

座充电路板正面,相当的简洁

电路析反面倒还有电子元件,应该说该有的都有了

动手加装XH2.54接插件之4P插头,在电池组的下壳中央位置开4.8*10.7mm的长方形孔,让插头正好穿出。特别要注意的是,方孔不能太大,插头底部有一边圈,不级让插头整体穿出

接线前将插头连线用双面胶先固定在电池组底部,再用几条胶带加固,方便电线焊接。
插头接线:第一根线(黑线)接总负极,见图五左下角的焊片;第二根线接图三中浅兰色线的焊点;第三根线接图四保护板上的B2焊片;第四根线(红线)接图四粗红线下焊点为总正极
线焊接好后将电池组装入上壳,再用力将上、下壳合体。合体后你会发现下壳底部稍微有些鼓起,这样插头在电池下壳上十分牢固。
然后再制作一条充电连接线

用A9对电池组充电

至此工作完成,谢谢观看。

网友A:
露出的地方掉地上容易摔变形

网友B:
和另外一款热卖的同价位什么格的是不是一样的?我刚买一个27不知道咋样,不打算也没能力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另外一款热卖的同价位什么格的是不是一样的?我刚买一个27不知道咋样,不打算也没能力改了 ...

好像富格

网友:
买几块1A的苹果款充电头,加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出的地方掉地上容易摔变形

手电钻不常掉地上吧,这突出的充电插头的塑料不容易坏,比电池组外壳的塑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另外一款热卖的同价位什么格的是不是一样的?我刚买一个27不知道咋样,不打算也没能力改了 ...

应该说是一个档次的,27的是单速的吧。

网友C:
电池包底部露出个小尾巴太别扭了!改平衡充电的坛友作品多的是(一般都是在DC插座那里加个4P座),楼主如果事先参考一下可能就不会这样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是一个档次的,27的是单速的吧。

双速的,24单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包底部露出个小尾巴太别扭了!改平衡充电的坛友作品多的是(一般都是在DC插座那里加个4P座),楼主如果 ...

要将保护板上的DC座改的话,充电时要拔出电池才行,我这个可以直接充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将保护板上的DC座改的话,充电时要拔出电池才行,我这个可以直接充电了。 ...

这倒也是一个优点,不过感觉还是少露出来一点为好,免得磕碰。其实,通过电池包上的DC座充电的话也可以不把电池拔出来的,我以及好多坛友是在电钻外壳上钻了个圆孔,直接把DC公头插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倒也是一个优点,不过感觉还是少露出来一点为好,免得磕碰。其实,通过电池包上的DC座充电的话也可以不 ...

也改了一个,不过是在底座第一张图标li-ion处开了一个口,XH2.544P插座放在里面。这样就可以防止碰坏充电口,也不需要取掉电池充电

网友:
不错,手艺挺好,空间小的我一般都不爱改,手太大

网友D:
电池自带的充电管理CW1233本来就是平衡充,只要把电池拔下来,5.5插座接12.6V电源就可以了吧。

网友E:
CW1233锂电池保护芯片本来就是3串电池单节充电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CW1233锂电池保护芯片本来就是3串电池单节充电保护吧

CW1233锂电池保护芯片本来就是3串电池单节充电保护没错,但其并不是三串电池的平衡充电管理芯片。其如同电动车上的保护板电池管理芯片一样,在充电过程中只要有任何一串电池达到其保护值时,其就停止对其所保护的所有N串电池充电行为,其不管其他串的电池是否也达到充电上值,因此其是保护板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自带的充电管理CW1233本来就是平衡充,只要把电池拔下来,5.5插座接12.6V电源就可以了吧。 ...

错!
CW1233锂电池保护芯片就是3串电池单节充电保护没错,但其并不是三串电池的平衡充电管理芯片。其如同电动车上的保护板电池管理芯片一样,在充电过程中只要有任何一串电池达到其保护值时,其就停止对其所保护的所有N串电池充电行为,其不管其他串的电池是否也达到充电上值,因此其是保护板管理芯片。

网友:
a9充电器不错!这个是真正的平衡充。设计的是9路隔离电源单独给电池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W1233锂电池保护芯片本来就是3串电池单节充电保护吧

CW1233锂电池保护芯片充三串电的时候,只要有一串电芯的电压达到保护电压(大约4.2v)就会停止充电,他不会管其他二串电芯是否已经充满。这就是为什么要使用平衡充的原因,用a9平衡充充三串电池的时候,a9有三组隔离的恒压4.2,恒流值可以调节的电源分别给三个电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CW1233锂电池保护芯片充三串电的时候,只要有一串电芯的电压达到保护电压(大约4.2v)就会停止充电,他不 ...

所言及是!是正确理解“平衡充”的含意。